[技术讨论] 485总线通信问题

楼主(2022-03-29):
485总线,一主多从模式,波特率2400。刚开始主机不知道有多少从机(从机有不同的编号)在线,需要一个一个(问答式通信)查询,比较慢。有没一种策略,可以使主机快速查到总线上连了多少从机且知道从机的编号?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广播包,从机收到后按编号延时排队发回应包可以省一半时间。

网友B:
广播啊

主机可以广播

网友C:
如果主机和分机都能IO方式控制485的输出,可以上电由主机发送同步低电平,在分机编号对应的时隙内,回复1表示有分机,不回复表示没有。可以分段,主机一次8个或16个读取,再发同步低电平,再读取。超过总分机数,分机退出该状态,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编号位数不能太多,也可以采用不同时隙表格对应不同编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定一个广播包,从机收到后按编号延时排队发回应包可以省一半时间。

编号可能到几十万,延时几十万毫秒有点太长,这个好像不行

网友D:
重新开发软硬件有办法。按照2400bps ,差不多也能做到每秒发现 2400 个设备。

网友E:
用了广播,有一千个设备同时应答,总线也会有冲突的,谁也发不了,就是堵塞了,我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谢谢,确实不好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编号可能到几十万,延时几十万毫秒有点太长,这个好像不行

这是编号方法的问题了吧,你实际总线上总不能接了几十万个从机

网友G:
485无解,换CAN吧,也是两根线

网友H:
第一什么485,可以接几十万的从机?要是分级的结构,那到主机也没多少时间,是并行的。要是全部是一级的,我还没听说过能有几十万从机的485,网络也得分级了。

》》gaobq: CAN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只不过多了冲突控制,时间还是一样的啊

没有分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编号方法的问题了吧,你实际总线上总不能接了几十万个从机

总线不会接几十万个设备,只有最多250个,但编号范围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5无解,换CAN吧,也是两根线

成本限制,硬件也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开发软硬件有办法。按照2400bps ,差不多也能做到每秒发现 2400 个设备。

...

软硬件如何改进呢

网友I:
实际设备应该不多吧,485也接不了这么多设备吧

确实接不了这么多,只是编号范围很大

网友J:
从协议上看,应可以完成,485只规定了硬件层的信号类型。可以加一个DHCP的通信协议,参考以太网BASE2.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实际设备应该不多吧,485也接不了这么多设备吧

接不了很多,最多250个,但编号范围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硬件如何改进呢

原理:主站发出查询节点广播帧,帧结束后主站 RS585 转入接收状态,并启动定时器捕获RXD 下降沿信号 。节点收到帧结束后启动同步本地时钟,在 (本地编码值 * 标准间隔)位置应答一个脉冲。主站根据捕获定时器捕获值和捕获数量算出节点编码和数量。   一次可查询的节点数量取决于软硬件定时精度。如果一次查询精度不够可以将节点编号按照顺序分组,分组查询,效率略微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从协议上看,应可以完成,485只规定了硬件层的信号类型。可以加一个DHCP的通信协议,参考以太网BASE2. ...

好像有点复杂

网友A:
要不你把单线总线的搜索算法移植一下好了,基于二叉树的。美信有一个笔记详细说了搜索过程。onewire search

网友K:
参考CAN仲裁域的思路,不过前提条件是从机ID不能重复,且要自己做接收时序控制,不能依赖USART

网友L:
广播模式,发送从机地址,只有与发送地址对应的从机回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广播模式,发送从机地址,只有与发送地址对应的从机回应

可以这样,但从1到10万个编号,这样一个一个发送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L:
只能算法来解决。

楼主:
以前是“挨个点名” 的方式,太慢,想改为“自动报数”的方式。。。

楼主:
什么算法呢?

网友M:
軟件模擬 cdbus 的仲裁

楼主:
引用 网友M:
軟件模擬 cdbus 的仲裁

多谢指点

网友N:
总线仲裁

网友O: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但从1到10万个编号,这样一个一个发送需要很长时间

你前面说了最多250个从机,你为何不把从机的编号(站号)设置成1-25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前面说了最多250个从机,你为何不把从机的编号(站号)设置成1-250呢

大量生产时,从机的编号可达几十万,不是只到250号

网友P(2023-03-26):
不用这么麻烦,发一个全召报文,通过应答报文来判定从机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