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使用方法及功能介绍

楼主(2022-03-29):
主要讲述STM32CubeMX菜单及相关功能,简单讲述一下新建工程,后面结合实际例子讲述新建工程配置的具体细节。

关于本文的更多详情请往下看。

Ⅱ、STM32CubeMX主界面描述

打开安装好的STM32CubeMX,看到其主界面如下:

楼主:
主要看到信息有:

1.菜单栏:打开软件只有4个主菜单,在新建工程后有5个菜单;

2.快捷按钮栏:这些按钮在菜单栏里面都能找到;

3.新建工程:我们打开软件,新建工程就是点击该按钮;

4.导入工程:如果之前有建好的工程,可以点击该处导入工程;

5.帮助:帮助功能都应该知道,可点击菜单help或按F1键打开帮助文档。

楼主:
1.菜单栏

打开软件时有四个菜单:文件File、工程Project、Window窗口、Help帮助。

当新建工程后增加了一个按钮:Pinout引脚输出菜单。

楼主:
2.快捷按钮栏

和上面菜单栏一样,打开软件时和新建工程后存在差异,新建工程后增加一些快捷按钮。

楼主:
菜单每一个选项在下面章节(新建工程后)单独讲述。

菜单和快捷按钮在打开软件时和新建工程后的差异如下图:

楼主:
Ⅲ、STM32CubeMX新建工程

为了讲述STM32CubeMX的菜单,这里提前简单讲述一下新建工程,在下一篇**会综合讲述一下新建工程的详细步骤。

楼主:
STM32CubeMX的新建工程其实很简单,如果需要有复杂的配置,整个工程就有很多细节的地方需要注意,这些在今后**结合相关的例程来讲述。

楼主:
1.打开STM32CubeMX软件,点击“新建工程”:

楼主:
2.选择芯片型号(以STM32F103ZE为例),双击“选中”:

楼主:
3.设置软件工程,Project -> Settings弹出设置窗口,设置好参数,点击OK即可。

楼主:
4.点击保存,一个基本的工程就算完成了。根据配置的资源不同,中间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配置才能使用,具体配置在后面的**结合相关资源来讲述。

楼主:
Ⅳ、STM32CubeMX菜单描述

STM32CubeMX的菜单在新建工程之后有五个菜单,其中文件File、Window窗口、Help帮助这三个菜单比较容易理解,工程Project和Pinout引脚输出菜单相对初学者来说要理解起来要困难点,在上面新建工程后可以看到5个主菜单,下面我依次分别讲述一下5个菜单子菜单的意思。

楼主:
1.File文件菜单

楼主:
A.New Project新建工程(有快捷图标)

B.Load Project导入工程(有快捷图标)

C.ImportProject引入项目(有快捷图标)

D.Aave Project保存工程(有快捷图标)

E.Aave ProjectAs另存工程(有快捷图标)

F.Close Project 关闭工程

G.RecentProject 最近工程

H.Exit 退出软件

文件菜单比较简单,这里不重点讲述。

楼主:
2.Project工程菜单

楼主:
A. Generate Code 生产代码(有快捷图标):在配置好之后,点击该按钮就可以生产软件代码工程。

B. Generate Report 生产报表(有快捷图标):也是在配置好之后,点击该按钮就会生产报表(芯片型号、引脚配置信息、系统时钟、软件工程等一系列信息)。

C.Settings 设置:这个菜单是设置工程相关的信息(在上面新建工程说了一下)。

楼主:
3.Pinout引脚输出菜单

楼主:
这个菜单名叫“引脚输出”菜单,其实是也对芯片(芯片引脚功能)配置的菜单。

楼主:
A. Undo撤销操作(有快捷图标)

B.Redo恢复操作(有快捷图标)

C.Clear Pinouts清除引脚:对已配置的引脚进行清除。

D.Clear Single Mapped Singals清除映射

E.Set Unused GPIOs 设置未用引脚:设置未使用引脚的类型(输入、输出等)。

F.Reset Used GPIOs复位已用引脚

G. Generate CVS pinout text file:引脚生产列表

H.Pin/SignalsOptions 引脚配置选项

I.Collapse All全部折叠:折叠左边配置和外设。

J.Disable Mode失能模式

K.Expand All 展开所有:和Collapse All对应。

L.Zooming in 放大

M.Best fit 最佳大小

N. Zooming Out 缩小

楼主:
4.Window窗口菜单

这个菜单现在只有输出信息一个子菜单,是现在版本还比较简单的一个菜单,应该是为以后升级做准备。

楼主:
5.Help帮助菜单

楼主:
这个菜单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A. Help帮助(有快捷图标)

B.About 关于

C.Install Patch 安装路径

D.Check forUpdates 检测更新

E.Intall NewLibraries 安装新固件库

F.UpdaterSettings 更新设置

楼主:
Ⅴ、STM32CubeMX的下载

STM32CubeMX及其固件库(支持包)可以到ST官网下载,也可以在我的360云盘下载(我会定期更新)。

楼主:
STM32CubeMX的下载(含固件支持包)

ST官网下载地址:

STM32CubeMX及其支持包下载地址(ST官网-英文网页):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configurators-and-code-generators/stm32cubemx.html
————————————————

楼主:
STM32CubeMX及其支持包下载地址(ST官网-中文网页):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zh/products/development-tools/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software-development-tools/stm32-configurators-and-code-generators/stm32cubemx.html

楼主:
360云盘下载地址:

https://yunpan.cn/cMgjuHDLgjcAx  访问密码 79f6

STM32CubeMX资料:

https://yunpan.cn/cMgjSQqHDaZv4  访问密码 f7d4

楼主:
ST官网下载固件支持包,同样也在上面提供网址,点击“软件”可以看到每个系列的固件包,如下图:

楼主:
Ⅵ、说明

后续会定期更新使用STM32CubeMX新建各种外设资源工程的**,敬请等待。

以上总结仅供参考,若有不对之处,敬请谅解。

网友A(2022-10-02):
打开软件时有四个菜单:文件File、工程Project、Window窗口、Help帮助。

当新建工程后增加了一个按钮:Pinout引脚输出菜单

网友B:
这能汉化吗

网友C:
现实中make_youtiao()这个函数需要处理的数据非常庞大

网友D:
PLL为锁相环倍频输出,其时钟输入源可选择为HSI/2、HSE或者HSE/2

网友E:
断优先级有冲突导致UART-RX的正常接收

网友F:
STM32CubeMX使用方法及功能介绍: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64403

网友G:
cubeMX的主要优点:1.直观地进行STM32选择2.图形化配置3.C代码项目产生,涵盖STM32初始化部分。兼容IAR, KEIL和GCC编译器

网友H:
用STM32CubeMX怎么配置串口的接收中断?

网友:
STM32CubeMX仅仅是生产初始化程序,后面的具体开发还是要和其他开发一样,写程序。

网友I:
如何把stm32cubemx的固件库更新

网友J:
这个软件直接可以生成MDK工程,还有相关的初始化代码都已经写好,只是函数风格和原来的库形式的区别较大,还不怎么用起来。

网友K:
你这个CUBEMX是老版本的吧

网友L:
怎样利用cubemx 使用fatfs

网友M:
如何利用STM32CubeMX进行STM32开发

网友F:
STM32Cube MX如何设置外部高速时钟频率

网友:
用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通不过,什么原因

网友N:
STM32CubeMX嵌入了一个完整的软件平台,准确点说是,每个系列都有一个嵌入式软件平台

网友O:
CubeMX软件,CUBE库 电脑 kEIL5.15软件 方法/步骤 到ST官网下载软件包和cube库,并安装好。安装过程比较简单,不多赘述 点击NEW Project,新建工程,或者file-->new project也可 下面是选择器件板子

网友P(2022-11-04):
make_youtiao()这个函数需要处理的数据非常庞大

网友B:
CubeMX使用方法及功能介绍:http://blog.csdn.net/ybhuangfugui/article/details/52264403

网友Q:
STM32CubeMX和固件库可以到ST官网下载

网友C(2023-07-01):
被测产品的高速器件与实验室中参考地会形成一定的容性耦合,产生寄生电容,导致出现共模辐射,寄生电容越大,共模辐射越强

网友R:
51 单片机不使用线性编址

网友D: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S:
等待该函数执行完成

网友S: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T: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U:
采用多时钟源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V: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E:
可以自己再声明一个自己喜欢的函数名

网友W: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