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什么情况需要隔离电源

楼主(2022-03-29):
隔离电源和隔离地是不是指

供电是完全隔离的,那么在电路板上要做隔离处理,电源也要选择两个互相独立的电源供电。

那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条件下需要这么处理呢?

网友A:
避免干扰,避免连锁损坏的时候把

网友B:
应该是在要避免干扰的情况下吧

网友C(2022-04-29):
主要是把电源和地分开,分开后,电路板之间互不影响

网友D:
隔离的目的就是保护电路啊

网友E:
一般做隔离的话,是去掉外部电源带来的干扰噪声啥的

网友F:
条件的话就是外部电源很杂的时候,有需要这么做

网友G:
隔离电源我觉得一般都是为了保护设备才会选择的

网友H:
隔离电源有些时候还会保护仪器仪表,而且还会保护人不会受伤害

网友I:
也没有什么条件,一般都是需要,有要求才会加隔离电源

网友J:
隔离电源行的,可以保护,而且会降噪

网友K:
我觉得隔离处理比较复杂,但是做好了,属实会事半功倍

网友L:
目的可能是保护后级电路不受干扰吧

网友M:
你可以看看隔离电源的应用环境,可能都是电机或者环境很恶劣的地方

网友N:
网上好像有说隔离电源的优势,一般是隔离地线噪声、隔离高共模电压

网友O:
其实做电源隔离挺好的,安全稳定还可靠

网友P:
电源不算是独立供电吧

网友Q:
对,做隔离的话,最好是在板子上进行处理

网友R:
给我的感觉,隔离电源就是防止外部干扰内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