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求一款3.3V大电流电源

楼主(2022-03-29):
各位用过的电流最大的3.3V电源的片子是什么
可否推荐一下

封装越小越好,电流至少3A,能到5A最好了

网友A(2022-07-21):
这个可太多了,DCDC中选择就行了

网友B:
你说的封装小,是指什么?电源芯片封装小就行还是整体PCB设计要小啊?

网友C:
建议去TI上找一下就好了

网友D:
你可以用DC-DC电源芯片/JW5033T,这个就行

网友E:
我觉得你说明可能有些不全面,是输入电压多少呢?封装多小有标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用DC-DC电源芯片/JW5033T,这个就行

好的,找手册看下
感谢

网友F:
推荐的话,用国产的贝岭或者杰华特,都是可以的

网友G:
告诉我你的输入电流,我给你推荐两款

网友H:
封装小,还想要电流3A以上,说实话,有些难

网友I:
一般用SOT的封装,对我来说就很小了

网友J:
封装是考虑到散热的,电源芯片必须要散热才行,你这个封装小不会太小的

网友K:
你可以找国产的电源方面的代理商啊,让他们给你推一下呗

网友L:
正常来说,就选南京微盟啊,国产很OK的

网友M:
我之前用过BL9309,最大输出2A,但是输入很小,好像不太适合你

网友N:
你这个方案是想做4G的电源供电?

网友O:
可以的,你用楼上说的杰华特就行,挺稳的

网友P(2022-09-16):
封装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