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MRS的RTOS工程,能不能提供两三个任务的模板

楼主(2022-03-29):
MRS, RS, os
MRS是各非常快捷的IDE,并且移植了多种流行的RTOS,我想使用CH32V307+RT-Thread,生成工程后可以编译运行,如果不使用RTOST,自己建个文件,添加进工程就可以干活了。要使用RTT,不知道新建任务函数,变量等放在哪个文件中合适,或者需要自己新建个文件,总觉打乱工程模板设计者的初心。目前的工程只有一个任务,位于components.c中,如下:
void rt_application_init(void)
{
    rt_thread_t tid;

#ifdef RT_USING_HEAP
    tid = rt_thread_create("main", main_thread_entry, RT_NULL,
                           RT_MAIN_THREAD_STACK_SIZE, RT_MAIN_THREAD_PRIORITY, 20);
    RT_ASSERT(tid != RT_NULL);
#else
    rt_err_t result;

    tid = &main_thread;
    result = rt_thread_init(tid, "main", main_thread_entry, RT_NULL,
                            main_stack, sizeof(main_stack), RT_MAIN_THREAD_PRIORITY, 20);
    RT_ASSERT(result == RT_EOK);

    /* if not define RT_USING_HEAP, using to eliminate the warning */
    (void)result;
#endif

    rt_thread_startup(tid);
}

个人感觉,这个是系统文件,最好将自己添加的任务、函数、变量、定义单独拿出来放在新建的文件中。
希望wch能提供一个两三个任务的模板,用户可以快速模仿、修改、开发,谢谢!

网友A:
您好,在rtt中主函数可以是被调度的任务之一,这里的创建主函数任务格式也是rtt源文件中的方式,如果主函数是个不需要的常驻的任务,会在return后被回收。用户自己的任务可以在主函数初始化中动态或者静态的创建,类似于其他实时操作系统,定义一个任务栈和一个任务线程指针后调用静态或者动态的创建任务函数,创建好的任务调用rt_thread_startup加入就绪队列即可。MRS例程中除了主函数任务,还有shell、idle等,在其他位置创建,可以参考新建任务的过程,后期我们可以在主函数中多新建几个任务供参考。

楼主:
@WCHTech2,谢谢,我有想法了,单独建一个Task.c,所有干活的任务都放在Task.c中,所有任务的建立和加入就绪,均放在main函数中,main建立完多任务,就回收。

网友B:
这就是习惯问题

网友C:
这不算作是问题吧

网友D(2022-05-28):
这个可以参考FREERTOS的教程。

网友E:
MRS的RTOS工程都是架构的。

网友F:
建立任务的吗?

网友G:
任务的模板可以参考其他的芯片。

网友H:
模板可以根据其他的教程可以写。

网友I:
有模板吧

网友J(2022-10-05):
RT-Thread RTOS的有的。

网友K:
操作系统的文件模板吗

网友L:
RTOS工程已经集成在MRS里面了。

网友M:
现在有很多的的模板可以使用

网友N:
如何快速创建freertos工程

网友O:
已经可以开始创建第一个FreeRTOS工程

网友P:
有freertos系统的怎么查看主频

网友Q(2022-12-01):
可以直接裸机程序不可以吗?

网友R:
参考RTOS教程,网上有很多的代码可以参考的。

网友S:
rt_thread nano没有任务例程的。

网友T:
MRS的RTOS工程就是空白程序。

网友U:
移植代码以后,都是这样吧,自己建立任务文件就行了。

网友:
这个任务可以自己添加的。

网友V:
RT-Thread可以试用 RT-Thread studio开发,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