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VGA连接显示器。显示器提示输入信号不支持问题

楼主(2022-03-29):
板子的系统是CE6.0
板载图像处理芯片型号是ADV7123

输出9针

1针是R  对地阻值75.40欧姆 电压0.24v-0.28v跳动

2针是R地 对地阻值0.20欧姆

3针是G 对地阻值75.35欧姆 电压0.29v-0.33v跳动

4针是G地 对地阻值0.20欧姆

5针是B  对地阻值75.17欧姆 电压0.30V-0.35v跳动

6针是B地 对地阻值0.20欧姆

7针应该是水平同步信号 对地阻值 1475.02欧姆 电压4.92V

8针是地 对地阻值0.20欧姆

9针应该是垂直同步信号对地阻值 1472.30欧姆 电压5.03V

     9 7 5 3 1
        8 6 4 2

接口如上

接法总共接了二种但都是不行
第一个数字是主板针脚号,第二个数字是对应VGA母头针脚号。
第一种

1-1   2-6   3-2  4-7   5-3   6-8   7-13   8-10   9-14    .

第二种
1-1   2-5   3-2   4-6   5-3   6-7   7-13   8-8   9-14

还是显示输入信号不支持请大神解答。谢谢了

#21ic问答#

参考了此电路

参考了此电路

显示器提示

显示器提示

板载输出

板载输出

图形处理芯片型号

图形处理芯片型号

楼主:
有没有大神吗?求解!

网友A:
显示信号不支持,就是行场同步信号的问题。
RGB信号接不接都无所谓,顶多是黑屏,但是应该有刷新的光栅。

你没有示波器吗?
看一下同步信号。

楼主(点评):
你好图片上传了你看下,本人初学有很多不懂在一点一点摸索

网友B:
这是用过的电路,显示器信号不支持,应该是行场信号不对

楼主:
你好昨天测试了,没上图,现在给你看下

这是板载1针

这是板载1针

这是板载3针

这是板载3针

这是板载5针

这是板载5针

这是板载7针

这是板载7针

这是板载9针

这是板载9针

开机后电流电压

开机后电流电压

网友B:
行场信号电压应该是5V的,你这电平是多少,场信号的频率一般是60Hz,另外ADV7123这颗料是不是很难买,有没有国产替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用过的电路,显示器信号不支持,应该是行场信号不对

你好,我试过调整这两根线的位置调整后显示器就提示无信号了,会不会是BIOS里边把VGA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场信号电压应该是5V的,你这电平是多少,场信号的频率一般是60Hz,另外ADV7123这颗料是不是很难买,有没 ...

这是插VGA信号线之前频率是62.2634HZ

这是插上之后频率变124.525HZ了

电平是自动的不太会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