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PCB生产时如果把地层和电源层弄反了会怎么样

楼主(2022-03-29):
请教下大家,PCB生产时如果把地层和电源层弄反了会怎么样?
比如说层叠是,top-gnd-power-bottom,但是厂家给生产成了top-power-gnd-bottom,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看你顶层走什么线,高速线,阻抗线,高精度的模拟线,肯定有大问题,低频线可能没有问题,前提是网络都对,没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必然DDR 等长啥的 需要做阻抗 参考的  多少会有点影响
但还不至于板子跑步起来
如果都是些常规的 4层板 那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顶层走什么线,高速线,阻抗线,高精度的模拟线,肯定有大问题,低频线可能没有问题,前提是网络都对, ...

SAR运放的模拟线,也有数字线,不是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必然DDR 等长啥的 需要做阻抗 参考的  多少会有点影响
但还不至于板子跑步 ...

我有个基准电源,走的是内电层,但是这个平面的top放了个电源芯片,由于厂家搞反了层叠,导致这个直流的基准电源串扰进去了这个电源芯片的驱动信号,一个2MHz的方波信号,但是拿了之前层叠正确的板子,就没有这个信号,改版的时候这块我没动,所以问题很奇怪

网友B:
你试试基准电源用了磁珠啥的?试试磁珠拿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SAR运放的模拟线,也有数字线,不是高速的

低频小信号线,就是利用平面地作屏BI用的。没有的话,噪声会增加。看你允许的下限是多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基准电源用了磁珠啥的?试试磁珠拿掉

但是用示波器确实测到了电源芯片的方波串到基准电源了,第一版的层叠结构正确时,确实量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个基准电源,走的是内电层,但是这个平面的top放了个电源芯片,由于厂家搞反了层叠,导致这个直流的 ...

说明了,电源层是不是个低阻抗的电源层,对交流信号没有起旁路作用)。必须用地层作参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用示波器确实测到了电源芯片的方波串到基准电源了,第一版的层叠结构正确时,确实量不到 ...

你的原理图 实物图发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