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工程解析脚本,mdk到vscode的无痛转换

楼主(2022-03-31):
由于论坛限制,发不了大图,图文版在下面的附件里。
前言
vscode是一个相当优秀的IDE,具备开源、跨平台、模块化、插件丰富、启动时间快、可高度定制等等优秀的特质。不少嵌入式工程师在喜欢使用vscode代替mdk编写和查看代码。
然而,直接使用vscode在跨文件索引时普遍存在索引不到目标的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般会先手动将mdk里包含头文件的路径手动添加到vscode中,这在代码量较大的工程中显然是费力且枯燥的事。于是,为了能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干其他工作(mo yu)我就编写了这么一个可以一键导入mdk工程的脚本。
环境
1、vs code
2、python3
3、mdk2vsc
环境搭建
vscode和python3的安装这里就不讲了,几乎都是傻瓜式的操作。
1、将python3的安装路径添加到环境变量中。我这里是“D:\Python\Python310”

2、将mdk2vsc.zip解压到你项目的根目录,这里以APM32F103的SDK为例。

3、用vscode打开项目根目录。

4、找到.vscode/mdk2vsc/config.json,将“mdk_path”后面的内容改为你mdk的安装路径并保存,我这边是 "D:\\mdk_v5"

5、在下方的控制台输入python mdk2vsc.py,回车

6、输入想要转换的工程,这里选择USART_Printf项目,输入:27,回车。

7、到这里就算是转换完成了。

后记
通过以上的配置,我们已经实现了mdk到vscode的导入,之后如果有添加新的包含路径我们只需要再执行一次脚本就行了。我们如果需要将代码考给同事时同事的电脑也并不需要安装vscode和python,他只要遵从自己的习惯用mdk打开就好,两种工作方式相当于可以无缝切换。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肯定不单单只满足于用vscode编写和查看代码这么简单,其实编译、下载、调试部分我也已经做好了,篇幅有限,这些东西我下次再讲。

网友A:
挺有意思的,好像还是需要安装MDK这个软件来支持实现吧

网友B:
vscode的代码编辑我已经离不开了。基本在上面编写,在MDK,eclipse之类的东西上面编译调试。vscode调试最大的问题是变量都是十进制显示,就算可以手工让其输出16进制,但好像仅限于单个变量,数组好像有问题。

网友C:
VS code里面有个插件也挺好用的,Keil Assistant。Extension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D:
主要还是调试不方便

网友E:
习惯了mdk,上次搭建好,就有用回去了

网友F(2022-11-03):
还是习惯于IDE开发相关的软件的。

网友G:
vscode的插件是怎么安装上的?

网友H:
vscode如何配置apm32的代码

网友I:
怎么还需要python开发呢

网友J(2023-01-03):
还是需要安装MDK这个软件

网友K(2023-02-04):
keil和vscode联合使用的吗?

网友L:
不都是keil作为vscode补充的吗?

网友M:
这个可以直接转工程文件的吗?

网友N:
如果使用的是gcc,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O:
vscode怎么实现文件的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