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有一个TEK示波器花屏,怎么修

楼主(2022-03-30):
TDS3032B放置久了,现在开机花屏了,

楼主:
开会机,等他自检成功后久黑屏了,

网友A:
首先你得拆开

网友A:
运气好  排线重新拔插下 或者
显示哪块板子上某个电容爆了 换颗就好

网友B:
最好是找原来买的返回原厂修

网友C:
找个同品牌的替换检查部件是否损坏,使最快的排除故障方式。

网友C:
什么型号啊?

网友D:
算了,200块处理给我吧。

网友E:
这个故障很常见了,找我修,专门维修泰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找原来买的返回原厂修

原厂的基本要换整个板子,成本太高,我就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故障很常见了,找我修,专门维修泰克的

修一下多少钱啊,

网友:
200块钱不能再多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修一下多少钱啊,

具体需要检测,可以联系weixin:c1356319979

楼主:
修好了,确实是排线得问题

楼主(2025-01-15):
现在又出现了,花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