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关于 USB DONGLE 和 CH9143

楼主(2022-03-30):
真奇怪,昨天发的提问帖找不到了,再发一次吧^_^。

应用场景像这样:

三个USB DONGLE接到PC电脑上,外面有三个DEV,每个DEV是 MCU+CH9143 模块。
六个系统是同时上电的。
想实现上位机三路串口的通讯。即一个DONGLE自动连接一个DEV。
我想问下,上电后,DONGLE之间会互连吗?一旦DONGLE之间互联了,就没有办法连DEV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A:
dongle的使用场景一般是同一场景1对1的,要是你同时上电会进配对的,如果你dongle和dev本身就一一对应配对好,也是不建议同时上电的,同时上电就会进入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ngle的使用场景一般是同一场景1对1的,要是你同时上电会进配对的,如果你dongle和dev本身就一一对应配对 ...

感谢回复,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DONGLE 如果能固定设置成主模式而不是主从一体模式,可能就不会互联了吧。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的~
DEV要设置成从模式倒很简单。

如果用 WIN10系统+蓝牙适配器 就可以不用DONGLE,实现DEV虚拟成多串口了。
但没有办法,有些部分不是我们想改就能改。

网友B:
事先固定分配,A 对1,B对2,C对3,不就可以了?

或者PC只接一个dongle, 外部实现1个对多个。
BTW, 我用过这个,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先固定分配,A 对1,B对2,C对3,不就可以了?

或者PC只接一个dongle, 外部实现1个对多个。

"事先固定分配,A 对1,B对2,C对3,不就可以了?"
-->要是能这么样子就最好了。

“或者PC只接一个dongle, 外部实现1个对多个。”
-->意思就是外加控制模块,类似HUB,一拖几DEV吧。倒是可以,就是系统、结构模块可能不允许。

感谢大家的回复。沁恒的片子是很不错的,就是我们的系统有点不灵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事先固定分配,A 对1,B对2,C对3,不就可以了?"
-->要是能这么样子就最好了。

"事先固定分配,A 对1,B对2,C对3,不就可以了?"
-->要是能这么样子就最好了。

我试过,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