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DC24V转3.3V

楼主(2022-03-30):
一般怎么实现,有直接转换的电源吗

网友A:
几V转3.3 啊?》

网友B:
最好不要直接转,可以先DCDC到5v,然后LDO到3.3V

楼主:
好的,大多开发板都是5V,自己的板子很少5v

网友C:
直接转的话,效率可能不好,况且你板子上应该不会只有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