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万用表电流档和设想

楼主(2022-03-30):
昨天万用表接错,电流档烧了。
这是拆开的样子:

铜棍应该是分流器吧?
我想把熔断那重新接上,不知能否修好。

万用表的表笔一旦插错,很容易坏。所以我设想:在屏幕上就能显示笔插在哪里。因为用户往往只看屏幕,不会专门检查笔插在哪里。
如果能做个机械限位,表笔插在电流口时,万用表就只能选择电流档,就最好不过了。而且这也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A:
机械限制保护的表有,见过,低档杂牌表。电流孔插表笔时转不到其它档位,同样在其它档位时电流孔是堵的插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限制保护的表有,见过,低档杂牌表。电流孔插表笔时转不到其它档位,同样在其它档位时电流孔是堵的插不 ...

为何只有杂牌表这么做呢?我觉得这个思路很好啊!

网友B:
都是成本节省到极致导致的,廉价货缺乏保护,增加显示不能解决问题,徒增成本,所以不可能有厂家采用。

网友C:
完全没必要吧,100个人里99个不会犯错,这99个应该享用更低成本的工具;不能因为那1个犯错的,推高99个的成本,这没道理的事情。

网友D:
没必要啦
做好习惯,测量电压前确认档位,表笔位置
测完电流后,表笔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