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串口上电有乱码

楼主(2022-03-30):
(无正文)

网友A:
感觉是串口不稳
检查写电源和串口配置

网友B:
建议检查一下串口配置

网友C:
是不是初始化还没有完成呢啊

网友D:
是不是连接有点虚啊

网友E:
初始化完成后稳定一个延时在发送数据

网友F:
估计还得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G:
那就说明跟硬件连接没有问题

网友H:
看一下配置的先后顺序

网友I:
应该是配置或逻辑处理有问题。

网友(2022-07-30):
这个跟上电应该没啥关系,换串口线

网友J(2022-09-09):
延时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