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6单片机这么容易坏吗

楼主(2022-03-30):
帮我朋友修了一些学校学生宿舍用的安全用电智能控制器,很多控制失灵,都是这个ATmega16单片机失效,也有可能是软件失效,硬件上都还正常,,,软件这块我对这个单片机也不熟悉,也没有办法改,,

网友A:
你是怎么失效的呢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质量很好 以前用的人特别多

网友C:
你的这个结论,可能有点靠不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质量很好 以前用的人特别多

现在用的人还多吗?2009年供货门后,我一直没用过AVR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现在用的人还多吗?2009年供货门后,我一直没用过AVR了。

有吧 少 都是ST了 这次芯片大缺货 ST也没抗住 也受影响 AVR那是炒货门之后都没什么人用了,改STM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失效的呢

举个例子,就是什么都正常,就是一个GPIO口外推个蜂鸣器,可蜂鸣器不响,
但蜂鸣器是好的,,,换个正常的芯片给换掉,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就是什么都正常,就是一个GPIO口外推个蜂鸣器,可蜂鸣器不响,
但蜂鸣器是好的,,,换个正常 ...

你可以用那个失效的芯片写个最简单的程序,控制蜂鸣器,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用这个下载程序,链接部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就是什么都正常,就是一个GPIO口外推个蜂鸣器,可蜂鸣器不响,
但蜂鸣器是好的,,,换个正常 ...

也有可能是虚焊

楼主:
相互对调过板子,有故障的始终有故障,,,

网友F(2022-09-14):
引用 网友B:
这个单片机质量很好 以前用的人特别多

这个单片机,是会丢存储数据的,严重了程序都丢,而且速变脉冲特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