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V307 IAP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2-03-30):
使用网上下载的IAP例程(CHV307_IAP\CH372Device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运行起来电脑可以识别到usb设备,名字也跟bootloader的USB一致,但是ISP工具没有识别到设备。这个例程不是使用ISP工具下载的?还是有其他的工具?

网友A:
您好,该例程通过WCHISPTool工具或MounRiver下载完IAP程序之后,若需要升级下载APP程序,需要配合附件上位机软件使用,下载接口选择USB或串口都可以。此外,通过WCHISPTool工具下载要注意进BOOT,BOOT0接VCC,BOOT1接GND。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直接用ISP兼容的协议和设备方式来下载(这样不是更方便?不用弄多一个工具)。

网友B:
还有这么一说,我也是一只对这个开发环境不熟,断断续续的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