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承接] ameya:二极管的分类 选用二极管的方法和要求

楼主(2022-03-30):
价格:455 元
二极管可以从几个方面分类。
按照所用的半导体材料,可分为锗二极管(Ge管)、硅二极管(Si 管)和砷化镓二极管。
按照管芯工艺结构,又可分为点接触型二极管、面接触型二极管及平面型二极管点接触型二极管是用一根很细的金属丝压在光洁的半导体品片表面,通以脉冲电流,使触丝一端与晶片牢固地烧结在一起,形成一个PN结。由于是点接触,只允许通过较小的电流。适用于高频小电流电路,如收音机的检波等。面接触型二极管的PN结面积较大,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几安到几十安),主要用于把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的整流电路中。平面型二极管是一种特制的硅二极管,它不仅能通过较大的电流,而且性能稳定可靠,多用于开关、脉冲及高频电路中。这三种晶体二极管的管芯结构。
按封装形式分类,可分为常规形式封装二极管(玻璃封装二极管、塑料封装二极管、金属封装二极管)、特殊封装二极管和贴片封装二极管(又称表面安装二极管)
根据其不同用途,可分为检波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快速恢复二极管、变容二极管、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恒流二管、隔离二极管、双向触发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发光二极管、隧道二极管、硅功率开关二极管、光电二极管等
选用二极管的方法和要求
(1)根据具体电路的要求选用不同类型、不同特性的二极管。
在电子电路中作检波用,就要选用检波二极管;在电路中作整流用,就要选用整流二极管。在电子调谐电路中,可选用变容二极管和开关二极管。在电源稳压等电路中,要选用稳压管,并留意稳压值的选用。
(2)在选好二极管的基础上,要选择二极管的各项主要技术参数,使这些参数和特性符合电路要求。例如,选用整流二极管时,要特别留意最大整流电流,使用时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不能超过这个数值。并且对于整流二极管来说,反向电流越小,说明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能越好。
在选用二极管的各项主要参数时,除了从有关的资料和《晶体管手册》查出相应的参数值满足电路要求后,最好用万用表及其他仪器复测,使选用二极管参数符合要求,并留有一
点的余量。
(3)根据电路的要求和电子设备的尺寸,选择二极管的外形、尺寸大小和封装形式。极管的外形、大小和封装形式多种多样,外形有圆形、方形、片状;大小有小型、超小型、大型;封装形式有全塑封装、金属外壳封装等。在选择时,可根据性能要求和使用条件选用符合条件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