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imx8系列-迅为i.MX8M Mini开发板Android9如何编译驱动到内核

楼主(2022-03-30):
mx, ar, AN, rc

迅为I.MX8MM 开发平台是基于恩智浦的 NXP i.MX 8M Mini 处理器设计开发的一款产品。NXP i.MX 8M Mini 处理器致力于提供出色的视频和音频体验,将媒体的特定功能与针对低功耗优化的高性能处理相结合。
在平时的驱动开发中,经常需要在内核中配置某种功能,为了方便大家开发和学习,本小节讲解如何在内核中添加驱动。具体的讲解原理讲解请参考本手册的驱动教程。
1 首先进入 Android9 的内核源码目录:android_build/vendor/nxp-opensource/kernel_imx
cd android_build/vendor/nxp-opensource/kernel_imx
2 i.MX8MM 内核默认的配置文件是
android_build/vendor/nxp-opensource/kernel_imx/arch/arm64/configs/android_defconfig
输入以下命令开始配置驱动
export ARCH=arm64
make android_defconfig
make menuconfig
Make menuconfig 命令输入之后便会出现内核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便可以在这个界面配置驱动了。menuconfig 的使用方式主要如下表所示:
上下键:选择不同的行,即移动到不同的(每一行的)选项上
空格键:用于在选择该选项,取消选择该选项之间来回切换
选择该(行所在的)选 项:
则对应的该选项前面就变成了 [ * ],表示被选中了。
把驱动编译编译成模块,用 M 来表示。
把驱动编译到内核里面,用*来表示。
取消该选项:则对应的该选项变成了只有一个中括号,里面是空的,即:[ ]
左右键:用于在 Select/Exit/Help 之前切换
回车键:左右键切换到了某个键上,此时回车键,就执行相应的动作
Select:此时一般都是所在(的行的)选项,后面有三个短横线加上一个右 箭头,即 —>,表示此项下面还有子选项,即进入子菜单
Exit:直接退出当前的配置。所以,当你更改了一些配置,但是又没有去 保存,此时一般都会询问你是否要保存当前(已修改后的最新的) 配置,然后再退出。
Help:针对你当前所在某个(行的)选项,查看其帮助信息。一般来说, 其帮助信息,都包含针对该选项的很详细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 你对某个选项的功能,不是很清楚,那么就应该认真仔细的去看看 其 Help,往往都会找到详细解释,以便你更加了解此配置的含义。 另外一般也会写出,此选项所对应的宏。该宏,就是写出到配置文 件中的那个宏,对于写 makefile 的人来说,往往也是利用此相关的 宏,在 makefile 中,实现对应的不同的控制。
快捷键快速跳转到对 应的选项:menuconfig 中的每一行的选项,都有一个用特殊颜色标记出来的字 母,很明显,此字母,就是该行的快捷字母。注意:此类快捷字母, 一般都是大写的,且是大小写区分的。
/ 键:输入“/”即可弹出搜索界面,然后输入我们想要搜索的内容即可。
3 配置驱动完毕,然后光标移动到 save,保存配置,如下图所示:
注意保存的路径写到 i.MX8MM 内核默认的配置文件的路径:arch/arm64/configs/android_defconfig 然后点击 ok,退出配置界面。配置完便可以编译 Android 源码了。编译源码请参考《i.MX8MM 开发板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