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输出高压点火器,可控硅有概率损坏,如图大神看...

楼主(2022-03-30):
用MOC3061驱动BTA04A可控硅,输出负载为高压点火器,出现问题的是  有1%左右的概率,BTA04A会损坏,希望大神指导改进电路已解决该问题

楼主:
大神求指点

网友A:
先改进你表达问题的方法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之前在论坛里有讨论过,你应该用第2脚接线圈,第1脚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