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8051系列的mcu

楼主(2022-03-30):
1.有并口(数据、地址总线)2.flash:32k+
3.rom:1.5~2k
4.iic、定时器、外部中断

我找了好多了,我看很多数据手册上都没写并口,主要是并口,希望大佬推荐一下,最好是国产的。

网友A:

STC或者新塘;51一般都有并口,P1,P2,P3这些就是并口了

网友B:
你直接看价格就好了,
太多了,反而不会选

网友C:
传统的8位单片机就可以了

网友D(2022-10-09):
这好多MCU都带这功能啊

网友E:
你可以问问中颖的技术支持啊,让他们给你推荐一款

网友F:
国产可太好找了,一般51的都带

网友G:
传统的单片机就行

网友H:
8051的随便学习一款就行,会一种其他的都差不多

网友I:
话说STC的51是不是不带I2C功能啊?

网友J:
定时器要几个啊?

网友K:
外部中断我觉得MCU都应该是有的

网友L:
并口可以自己定义的

网友M:
你说的并口都是自己设置的,就是P0和P1组口都可以的

网友N:
并口简单的,你只要IO很多就行的

网友O:
建议如果能用32位的MCU就用32位的吧,刷的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