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导体放电管的选用分析

楼主(2022-03-30):
第一部分:半导体放电管是什么?

放电管是一种使用于设备输入端的高压保护元件。若其两端的电压高过其保护规格值时,其内部会出现短路现象,并吸收掉输入的过高压。

固体放电管,又称为半导体放电管。

半导体放电管是利用晶闸管原理制成的,依靠PN结的击穿电流触发器件导通放电,可以流过很大的浪涌电流或脉冲电流。其击穿电压的范围,构成了过压保护的范围。

第二部分:应用范围和领域

半导体放电管其应用范围广泛,可用于调制解调器、传真机、PBX系统、电话、POS系统、模拟和数字卡等。

五个主要应用领域:

1. 配线架保安单元

2. 通信线路,防止浪涌

3. 电话机,防止雷击

4. 用于阴极射线管,如电脑显示屏

5. 无线电接收机,如汽车收音机、收录机和移动天线等。

第三部分:选用标准

选用半导体放电管应注意以下几点:

1、最大瞬间峰值电流IPP必须大于通讯设备标准的规定值。如FCC Part68A类型的IPP应大于100A;Bellcore 1089的IPP应大于25A。

2、转折电压VBO必须小于被保护电路所允许的最大瞬间峰值电压。

3、半导体放电管处于导通状态(导通)时,所损耗的功率P应小于其额定功率Pcm,Pcm=KVT*IPP,其中K由短路电流的波形决定。对于指数波,方波,正弦波,三角波K值分别为1.00,1.4,2.2,2.8。

4、反向击穿电压VBR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如在POTS应用中,最大振铃电压(150V)的峰值电压(150*1.41=212.2V)和直流偏压峰值(56.6V)之和为268.8V,所以应选择VBR大于268.8V的器件。又如在ISDN应用中,最大DC电压(150V)和最大信号电压(3V)之和为153V,所以应选择VBR大于153V的器件。

5、若要使半导体放电管通过大的浪涌电流后自复位,器件的维持电流IH必须大于系统所能能提供的电流值。即:IH(系统电压/源阻抗)。

第四部分:与其他放电管比较。

半导体放电管是一种新型的瞬态过压保护器件,主要用来防止设备中的集成电路受到雷电和高压市电的冲击而损坏。

其有精确导通、无限重复和快速响应的优越性能,是其它瞬间过压保护器件 (如 TVS 二极管和气体放电管)所远不及的,是通讯设备防雷击抗浪涌的首选器件。

比气体放电管和TVS 二极管更可靠,广泛用于各种通讯设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