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DCDC芯片LT8608,输出正常,电子负载推电流后,电压跌落

楼主(2022-03-30):
芯片手册写的支持电流为1.5A
输出10V时,电流可以推到0.8A;输出6V时,电流推到0.4A,电压就跌落了。
输出线路上的电感用的10uH,3.1A的
有没有了解的,还有可能是哪里问题?

网友A(2023-05-19):
你这芯片的电压不稳啊

网友B:
芯片的工作电流太大了

网友C:
估计是压差的事儿吧

网友D:
换个电源试试呢

网友E:
测试一下输出线路吧

网友F:
你这是DCDC啊,跟压差好像没啥关系吧

网友G:
你看看这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呗,你设置的电压居中比较好

网友H:
电感的电感量官方提供的参数吗

网友I:
跌落是因为过流保护了吧

网友J:
最好是把你设计的原理图贴出来,和官方提供的电路图进行比较参考看看哪里不一致,然后针对不一致的问题进行分析解决

网友K(2025-10-14):
DCDCCDC 芯片 LT8608 输出正常,电子负载推电流后电压跌落,可能是输出电容不足,无法提供瞬态电流;或反馈环路补偿不当,响应速度慢;也可能是输入电压跌落、限流保护触发,或 PCB 布线不合理导致寄生电感过大。需检查这些方面。

网友L:
输出电压跌落可能与电感值、负载瞬态响应有关。建议检查电感是否损坏,或者减小电感值,提高输出响应速度

网友M:
DCDC 芯片 LT8608 输出正常,推电流后电压跌落,可能原因如下:
负载电流过大:超过芯片额定输出电流,内部保护机制启动,导致电压下降。
电感参数不当:电感值或电流规格不合适,影响动态响应,在大电流下无法及时提供能量。
反馈环路问题:反馈控制环路补偿不足,不能快速调整占空比以应对负载变化,造成电压跌落。

网友N:
DCDC 芯片 LT8608 在电子负载推电流后电压跌落,主要是因为负载电流突增时,控制环路响应有延迟,无法及时调整占空比。此时,输出电容需瞬间提供额外电流,导致其两端电压下降。此外,若输出电容容量不足或 ESR 过大,也会加剧电压跌落现象。

网友O:
DCDC 芯片 LT8608 在电子负载推电流后出现电压跌落,主要原因是负载电流突增时,芯片控制环路响应滞后,无法及时调整占空比,导致输出电容瞬间释放储能来补充差额电流,从而引起电压下降。可通过增大输出电容容量或优化控制环路参数来改善。

网友P:
DCDC 芯片 LT8608 输出正常但电子负载推电流后电压跌落,可能是输出电容不足(容值或 ESR 不合适)、环路补偿参数不当导致响应慢,也可能是输入电压波动、限流保护触发,或 PCB 布线不合理(寄生电感大)。可尝试加大输出电容、优化补偿网络或检查输入电源能力。

网友Q:
LT8608 输出正常但电子负载推电流后电压跌落,可能是反馈环路补偿不足,需调整补偿电容优化响应速度;也可能输出电容容量不够或 ESR 过大,无法提供瞬时大电流,应换低 ESR、高容值电容;还需检查输入电压是否跌落,确保输入功率充足,或确认限流保护是否误触发。

网友Q:
这种情况可能是输出电容容量不够或 ESR 大,无法应对瞬时大电流。也可能反馈环路补偿不佳,动态响应慢,难及时适配电流变化。还可能电感参数不匹配或 PCB 布线不合理致寄生电感大,另外也需排查输入功率不足是否引发输入电压跌落,或 1.5A 限流保护误触发。
5 篇资料

网友Q:
LT8608 带载推流后电压跌落,大概率是输出电容容量不足或 ESR 过高,没法应对瞬时大电流。也可能反馈环路补偿不佳致动态响应慢,难适配电流突变。还可能电感参数不匹配、PCB 布线不合理产生大寄生电感,或输入功率不够,也需排查是否触及其 1.5A 额定电流的限流保护。

网友R(2025-11-17):
这大概率是这几种原因:一是负载电流接近甚至超 LT8608 的 1.5A 额定电流,电源供能不足引发压降;二是输入电容不足、线路电阻大,无法应对带载时的瞬态电流;三是输出电感参数不匹配,或反馈环路响应慢,难适配电流突变,也可能是 PCB 布局不合理导致寄生参数影响电压稳定。

网友S:
这种情况多因电感 DCR、输出电容 ESR 过大,负载电流增大时压降加剧;也可能是反馈环路响应慢,无法及时调节占空比;还可能是 PCB 走线电阻大或输入电源内阻高。可换低 DCR 电感与低 ESR 电容,优化环路补偿,缩短加粗走线,提升输入电源供电能力来解决。

网友T:
LT8608 推电流后电压跌落,大概率是输出电感参数不匹配致动态响应差,或输出电容储能不足、ESR 过大。也可能反馈环路补偿不当,负载突变时难快速调整 PWM 占空比。此外,输入电压不稳、布线电阻大,或是过流保护点漂移提前限流,也会引发该问题。

网友U(2026-01-12):
LT8608的输出电压跌落可能因负载功率过高,建议检查芯片散热、负载能力和电源电路。

网友V:
LT8608 输出正常、加电子负载电压跌落,核心原因:1. 输出线径细 / 走线长,大电流下线路压降大;2. 反馈电阻精度不足、走线受干扰,导致稳压环路调节滞后;3. 输出电容容值偏小或 ESR 高,瞬态响应差;4. 芯片限流阈值偏低,接近负载电流触发限流。

网友W:
LT8608 带载电压跌落,核心原因是环路补偿不足、输出阻抗高或限流保护触发。先查反馈分压电阻是否虚焊,再调 COMP 引脚补偿电容优化环路响应;检查电感值是否匹配负载电流,过小会导致纹波大;确认电流限流阈值,避免轻载跌落;最后检测 PCB 布线,减少输出走线阻抗,确保反馈采样点靠近负载端。

网友X(2026-03-17):
DTC是差动电流传感器,和电压差没关系,而是检测电流变化的。

网友Y:
LT8608 空载正常、拉载电压跌落,核心是瞬态响应不足:
输出电容容量偏小或 ESR 偏高,无法瞬时补能;
电感饱和电流不足,大电流下储能失效;
反馈环路补偿参数不当,响应滞后;
输入电压跌落或 PCB 走线阻抗过大。
优先换低 ESR 大容值输出电容,再核查电感与环路补偿。

网友Z:
LT8608 带载电压跌落,核心是瞬态响应不足:
输出电容不足 / ESR 高:大电流阶跃时,电容放电快、压降大。
环路补偿 / 带宽不够:反馈慢,占空比来不及跟上负载变化。
电感 / PCB 寄生:电感值偏小、走线寄生电感 / 电阻大,加剧压降。
限流 / 轻载模式:Burst 模式下峰值电流受限,重载易掉压。

网友Y:
LT8608 输出正常、加电子负载后电压跌落,核心是负载瞬态响应不足、占空比受限、环路补偿 / 储能不够:
占空比极限:低压输出(如 6V)时,最小导通时间(35ns)限制最大电流,未到 1.5A 就进入限流 / 压降。
环路响应慢:内部补偿在负载阶跃时调整滞后,输出电容储能不足。
电感 / 电容不匹配:电感偏大、输出电容偏小或 ESR 太高,动态供能跟不上。
输入 / 走线压降:大电流下输入或 PCB 走线阻抗导致 Vin 下跌,拉低 Vout。

网友AA:
是的,电机过流可能导致保护装置启动,防止设备损坏。

网友AB:
检查芯片是否超频,或电压过高,也可能外围电路设计不合理导致电流过大。

网友AC:
DC-DC转换器与压差有关,因为需要足够的压差来产生足够的转换效率。

网友AD:
跌落可能因过流保护启动,电机或电路可能过载。

网友AE:
LT8608 推流跌落,主因是瞬态供能与响应不匹配。负载骤增时,输出电容瞬间供能,若容量不足或ESR 过高,电压即刻下陷;反馈环路补偿偏慢致占空比调整滞后,或电感饱和、输入余量不足、误触限流,进一步拉低电压。
快速排查与优化
表格
问题类型        典型表现        优化方向
输出电容不足        跌落幅度大、恢复慢        并多颗低 ESR 陶瓷电容+ 固态电解,提升储能
环路补偿不足        跌落后缓慢回弹、轻微振荡        微调前馈电容,优化带宽与相位裕度
电感饱和        发热、纹波激增        换高 Isat屏蔽电感,确保 Isat>1.3×Iout_max
输入 / 限流问题        轻载正常、重载即跌        提升输入功率裕量,检查限流阈值是否误

网友AF:
电机过流会引起保护装置启动,以保护设备免受损害。过流原因需查明,确保安全运行。

网友W:
LT8608 轻载正常、加载电压跌,核心是动态响应不足或带载能力受限:
输出电容不足 / ESR 高:瞬态电流靠电容放电,容值小或 ESR 大导致压降。
环路响应慢:补偿不当、占空比调整滞后,跟不上负载突变。
电感饱和 / 参数错:电感饱和致感量暴跌、电流失控,触发限流。
输入 / PCB 压降:输入电压跌落、走线阻抗大,带载后压差剧增。
过流 / 过热保护:接近 1.5A 额定电流,保护提前动作。

网友AG:
DC-DC转换器效率受压差影响,压差不足会降低转换效率。

网友K(2026-04-16):
LT8608 输出正常但带载电压跌落,多为带载能力不足、环路不稳或外围问题:输入电压偏低、电感饱和、输出电容 ESR 过大;补偿电路不合理导致环路响应慢;PCB 走线阻抗大、接地不良;限流保护触发或散热差进入热降额;电子负载上升沿过快,瞬态压降表现明显。

网友AH:
LT8608 输出空载正常、带载(电子负载)电压跌落,是典型的 功率传输不足、环路响应慢、或寄生参数 / 热限制 问题。

网友P:
LT8608 轻载电压正常,大电流带载跌落,多为输出电容 ESR 偏高、容值不足,瞬态负载响应不足。其次电感选型饱和电流偏小、输入压降过大,反馈采样布线不合理。也可能环路补偿参数不匹配,芯片限流阈值临界,大负载下触发压降。

网友P:
LT8608 空载正常、带载电压跌落,主因:输出电容不足 / ESR 大、瞬态供不上;电感饱和电流不够,大电流下储能失效;FB 反馈走线受干扰、环路响应慢;输入电压跌落 / 线损大;或PCB 功率地 / 采样布局差、误触发限流。解决:换低 ESR 大电容、饱和电流≥2 倍负载的电感;缩短加粗功率地、FB 远离开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