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CAN怎么与标准CAN不同,主从模式怎么理解。

楼主(2022-03-30):
AN, ST
最近想在STM32上做CAN通讯,之后向上CANopen。自己之前用过CAN2.0B但是奇怪的是ST的CAN一点也不规范。第一STM32的CAN被称作bxCAN,第二CAN的两根通讯线被称为CAN_TX和CAN_RX,人家CAN的两根线明明是差分行吧,一根断了另一个是传输不了数据的。可是你瞧STM32这样命名。我就想问问,者到底怎么回事。而且现在用的407是两个CAN,我之前以为是相同的CAN模块名想到一用,发现是主从的。CAN的节点本身是平等的,何来主从可言呐。不理解,求解释

网友A:
1,收发器后端,在真正的总线上是差分,在芯片到收发器之间,就是Tx和Rx啊。别的芯片也是这样的。
2,所谓主从,就是,如果只用到CAN1,那么按常规操作就可以。但如果要用CAN2,那么必须同时使能CAN1,有些寄存器必须用CAN1来设置。

网友B:
这里的主从写法一咋看的确有点让人误会。

这里的主从是基于STM32里的双CAN模块而言的,不是CAN通信本身有主从,而是如果用CAN2的话必须使能CAN1,因为滤波器统一用CAN1模块管理。 这里的主即指CA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