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音频解码芯片还需要软件解码吗?

楼主(2022-03-30):
用STM32+音频解码芯片(IIS IIC),是不是说我SD卡里的无论什么格式的音频(wav. mp3. aac 等等)直接发给解码芯片就能播放? 不需要MCU做对音频文件做任何处理是吗?

网友A(2022-05-06):
正常来说,能硬解不软解

网友B:
一楼能说具体点吗,哈哈

网友C:
是需要处理的,你得读取,然后解码啊

网友D:
这个我还真不会了,因为项目没用到,但是我觉得也得有解码操作的

网友E:
那不是,这个跟你解码有关系的,不是什么格式都可以

网友F:
一般好像都是wav格式的,好像比较容易解

网友G:
你要有解码操作才行,不然你什么格式,设备都不会认的

网友H:
解码操作不需要

网友I:
是需要发给解码芯片就行

网友J:
本身就是解码芯片,应该不需要解码软件吧

网友K:
不需要了吧,不然还敢叫解码芯片?

网友L:
你的逻辑是对的,发给解码芯片,然后解码芯片就处理了,之后就可以通过I2S播放了

网友M:
应该是这样的,直接解码就能放

网友N:
没测试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解码芯片处理之后就能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