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啊啊啊啊大佬救命,allegro设置了过孔但是大小没变啊

楼主(2022-03-30):
allegro想使用不同孔径的过孔但是添加之后过孔还是那样大急急急!!!!各位大佬救命!!!其他板子就能正常添加我想要的大小的钻孔,是不是我哪块设置有问题

1648626745(1).jpg (302.22 KB )

1648626691(1).jpg (92.13 KB )

1648626534(1).jpg (320.36 KB )

1648626369(1).jpg (49.35 KB )

1648626301(1).jpg (50.08 KB )

楼主:
有没有人看到啊回复回复弟弟

网友A:
4层板 你还搞盲埋孔
没必要吧

网友A:
2 3 层 红色改黄的 和TOP BOT 性质一致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面 关于过孔  你看看你的层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管理器里面 关于过孔  你看看你的层示意

这是我的钻孔层示意图,盲孔是自动生成的确实没用到已经去掉了

1648800312(1).jpg (191.46 K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 3 层 红色改黄的 和TOP BOT 性质一致

请问为什么要把电源平面层改为走线层呢?我的电源层是负片输出的

网友A:
负片大多数用不到 还难理解,易出错,书上 教程不要尽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大多数用不到 还难理解,易出错,书上 教程不要尽信

您看看我这个钻孔设置的有问题吗,同样的钻孔在别的板子下就能正常显示大小

网友A:
brd文件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brd文件放上来看看

文件是加密的,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6821000314 PCB.rar

网友A:
把不要的删除啊,盲埋孔 删除
然后走线的时候,看下 选择要放的过孔, 如果是多个过孔 必须要选择
否则双击 默认是规则里面的第一个

网友A:
保留这些

网友A:
你设置了2个规则,里面都要改
其实如果不需要太复杂的规则,建议删除 保留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了2个规则,里面都要改
其实如果不需要太复杂的规则,建议删除 保留一个  ...

好的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