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样驱动继电器是否可靠?

楼主:
如图,用光耦和达林顿驱动继电器,光耦的集电极与达林顿的集电极接在一起,同由外部电源供电,这样驱动继电器是否可靠?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2022-03-30):
光耦输出C这么接,考虑如果继电器电阻小(要求驱动电流大),计算驱动管是不是要冒烟,还有能不能达到驱动电压

网友B:
如果驱动继电器时,需要达林顿管饱和,则该电路无法工作,因为饱和后,通过光耦过来的偏置电流明显无法建立了,如图所示:
图中标注了达林顿管工作时的几个关键的点的电压,其中C极的电压应该为何值,所以达林顿管不可能饱和工作。如果达林顿管处于线性工作状态,那么继电器线圈的工作电压实际是多高,此时达林顿管的功耗有多大,楼主自己计算吧。

将光耦的电源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12V电源端,这个电路才有可能工作(如图)。

网友C(点评):
增加这个电阻仍然没有意义,达林顿导通时,V点电压降低,光耦三极管Vce过小,造成达林顿断开,断开后Vce上升,再次具备导通条件....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原文“将光耦的电源端通过一个电阻接到12V电源端”,的描述,应该潜在着需要断开光耦电源端原来的连线,图中没有画上“×”,请谅解。

网友D:
实际当中没有这种接法,见过光耦加可控硅形式。

网友E:
二楼的说法是对的,如果达林顿管基极外接电阻合适,光耦C端可以直接连电源。另光耦C极与继电器之间的连接要断开。

网友F:
按照二楼的接法,问题不大

网友G:
继电器线圈内阻多大?

网友H:
这样接,光耦的C极在达林顿管饱和时相当于直接通过达林顿管CE极对地短路,怎么实现你要的驱动能力?达林顿管哪里还会有基极偏置电流?

网友C:
用达林顿输出光耦就好了,没有这么麻烦,TLP187/TLP127

网友I:
光耦这样接继电器,如果电路合适,直接就把继电器驱动了,就没达林顿管的事了。光耦最好直接和电源相连,控制管子通断

网友J:
赞同二楼的观点

网友K:
多次一举 ,直接光耦就够了

网友L:
电路错误,无法工作,自然谈不上可靠。看看晶体管共射极基本电路的原理吧。

网友M:
这样是不行的,达林顿最好在深度饱和状态,此时集电极电压很小,光耦这样没法驱动。所有上述电路达林顿不可能工作在深度饱和状态,应该是线性区,达林顿功耗会很大,继电器线圈驱动电压可能也不够。

网友N:
你们都多虑了,这个电路实际上是能工作的。只是饱和压降比较大而已,比如说3V的压降。
一般来说,继电器有80%的驱动电压就能吸合了,保持电压可以更低,50%以上就可以。

说三极管会把电压拉低,光耦没有驱动电压的,说的不对。光耦没有驱动电压,三极管为啥会工作呢?自相矛盾啊。
说光耦会烧掉的,也不对,光耦上实际没有多大的电流。

真实情况是,达林顿处于非深度导通状态,但是很接近深度导通。

这个道理很简单,既然达林顿能工作,上面再加上一个三极管,阻成三个三极管的达林顿有何不可呢,只是饱和压降比较大而已。

另外,三极管的基极B能流过的电流很小,但是把B和C连在一起通过大电流的时候,主要的电流是从C流过,而不是从B流过,所以B不会坏。

关于功耗的问题,一般继电器的绕组电流只有100多mA,而且电流主要在达林顿三极管中流过,
算上压降3V,发热也只有0.3W,既然是达林顿,封装肯定是功率封装,0.3W的功率,散热是不成问题的。
光耦上也有压降,比如说1V,但是电流很小,所以发热功率可以忽略。

即便光耦上串联的电阻去掉,光耦也不会坏。
看似光耦连接方式会很危险,但是恰恰达林顿给了光耦足够的保护,光耦不会坏。
但是如果达林顿的C极开路了,那光耦可能还真就不保了。

楼主(2022-08-01):
多谢大家的指教,经过实验,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教,经过实验,这个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达林顿处于放大状态.这种放大态也可以工作,但用作开关时,设计人员还是应该保证处于开关态

网友P:
电路错误,无非是管压降大了些,发热量大了些,效率低了些,却是完全可以正常工作的,很可靠。真不知道某些小白为什么说无法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