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x] 一文搞定国民N32G435高负载串口通信。

楼主(2022-03-31):
#申请原创#@21小跑堂

一、前言

在单片机中,USART的通信一般都是最常用也最先去接触的串口外设,在一般的小数据量应用中一般不需要考虑USART串口(以下简称为串口)的高负载能力,比如打印一下log,接收几个其他设备的指令或者发送几个指令控制其他设备。但是在高速的大数据量的通信场合,串口可能会承载较高的数据负载,如果不合理的进行单片机的资源利用,可能造成各种问题。比如使用串口接收中断接收大量的数据,频繁的进入中断,会占用太多的CPU资源。这时可能会想到【空闲中断+DMA传输完成中断】的方式接收大量数据,但是这是一个极具风险的行为,假设一下,DMA数据传输结束之后,此时CPU开始读取DMA缓存中的数据,此时又有新的数据进来,新的数据就会覆盖之前的数据导致异常。

二、如何启用串口的DMA功能

在讨论如何高实现串口的高负载通信之前,我们得先明白如何启用串口的DMA通信。

DMA(Direct Memory Access)直接储存器访问,是一个CPU用于数据从一个地址空间到另一个地址空间的搬运组件,该过程无需CPU的干预,不占用CPU的资源,可以使单片机这种单线程CPU实现“伪多线程”。只需在数据搬运结束后通知CPU即可。

在国民的资料中是有串口+DMA的例程的,但是官方为了用户调试方便,例程相对简单,就是实现了两个MCU串口间的DMA通信,在开发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是不具备高负载能力,同时移植性不是很好,这里我在例程的基础上进行简化,同时例程不具备的功能也会一一展开。

1.串口+DMA发送

  1. #define TxBufferSize1 (countof(TxBuffer1) - 1)
  2. #define countof(a) (sizeof(a) / sizeof(*(a)))
  3. USART_InitType USART_InitStructure;
  4. uint8_t TxBuffer1[20] = {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11,0x12,0x13,0x14,0x15,0x16,0x17,0x18,0x19,0x1a};

首先是定义一些相关的变量,数据和结构体啥的,TxBufferSize1 发送数量,TxBuffer1[20]发送的数组。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DMA clock enable */
    RCC_EnableAHBPeriphClk(RCC_AHB_PERIPH_DMA, ENABL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B, ENABLE);
    /* Enable USARTy and USARTz Clock */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USART1, ENABLE);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nitializ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y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y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and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Alternate = GPIO_AF0_USART1;
    GPIO_InitPeripheral(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对相关的时钟和串口的引脚进行初始化,这里是直接用的官方例程,只不过将官方例程的宏定义换成了实际的值,便于看代码,不然还需跳转,但是官方的例程这方面的可移植性会更好。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 USARTy TX DMA1 Channel (triggered by USARTy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_CH4);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SART1_BASE + 0x04);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T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DST;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TxBufferSize1;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4,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USART1_TX, DMA, DMA_CH4, ENABLE);

}
DMA的初始化采用NORMAL模式,即只发送一次,当计数器为0时便不再搬运数据。
void UART_Init(USART_Module* USARTx,uint32_t BaudRate)
{
    /* USARTy and USARTz configuration ------------------------------------------------------*/
    USART_StructInit(&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BaudRate            = BaudRate;
    USART_InitStructure.WordLength          = USART_WL_8B;
    USART_InitStructure.StopBits            = USART_STPB_1;
    USART_InitStructure.Parity              = USART_PE_NO;
    USART_InitStructure.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FCTR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SARTy and USARTz */
    USART_Init(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USARTy DMA Rx and TX request */
    USART_EnableDMA(USARTx, USART_DMAREQ_RX |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y and USARTz */
    USART_Enable(USARTx, ENABLE);

}

串口的初始化。

void DMA_send(uint8_t* pBuffer,uint16_t BufferLength)
{
        DMA_EnableChannel(DMA_CH4, 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4,BufferLength);
        DMA_EnableChannel(DMA_CH4, ENABLE);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DE) == RESET)
    {

    }
}

DMA的发送函数,先失能DMA通道,再重新设置传输长度,再使能DMA通道,这里是检测while是检测串口的发送完成编制位,在官方的demo中检测的是DMA的通道完成标志,这个在这里面是不可以的,因为DMA的搬运速度是远大于串口的通信速度的,如果检测DMA通道完成标志,会导致DMA已经将数据搬运到串口的数据寄存器,但是因为串口的速度不够,导致此时数据还未送出,而因为例程只循环一次,在测试例程时看不出问题,但是这里会出问题。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 port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DMA */
    DMA_Configuration();

        UART_Init(USART1,115200);

    while (1)
    {
                DMA_send(TxBuffer1,20);
                Delay(10000000);
    }
}

最后在主函数调用各初始化函数,在while (1)中循环发送便可实现最简单的串口+DMA发送。

2.串口+DMA接收

在上面发送的基础上我们加上DMA的接收功能,此处需要解释一下下面的操作:为了对应书册,上面的串口发送DMA通道原来是CH4,我下面全部改成CH1。

  1. uint8_t RxBuffer1[20];

定义一个数组用于接收串口数据。

  1. USART_ConfigInt(USARTx, USART_INT_IDLEF, ENABLE);

添加串口中断定义。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添加NVIC配置。

void DMA_Configuration(void)
{
DMA_InitType DMA_InitStructure;

/* USARTy TX DMA1 Channel (triggered by USARTy Tx event) Config */
DMA_DeInit(DMA_CH1);
DMA_StructInit(&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SART1_BASE + 0x04);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T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DST;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TxBufferSize1;
DMA_InitStructure.PeriphInc = DMA_PERIPH_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_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PeriphDataSize = DMA_PERIPH_DATA_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Mem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_HIGH;
DMA_InitStructure.Mem2Me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_CH1,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USART1_TX, DMA, DMA_CH1, ENABLE);

DMA_DeInit(DMA_CH2);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SART1_BASE + 0x04);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RxBuffer1;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TxBufferSize1;
DMA_Init(DMA_CH2,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USART1_RX, DMA, DMA_CH2, ENABLE);
}

添加DMA的接收,并将通道设置为CH2。

void DMA_Revice(uint16_t BufferLength)
{
DMA_EnableChannel(DMA_CH2, DISABLE);
DMA_SetCurrDataCounter(DMA_CH2,BufferLength);
DMA_EnableChannel(DMA_CH2, ENABLE);

}

添加DMA接收函数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IDLEF) != RESET)
{
/*软件先读 USART_STS,再读 USART_DAT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
USART1->STS;
USART1->DAT;
for(int i=0;i<20;i++)
{
TxBuffer1[i] = RxBuffer1[i];

}
DMA_send(20);
DMA_Revice(20);

}
}

添加串口中断函数,在串口中断函数中将接收的数据传给DMA发送数组,再通过DMA的方式发送出来用于校验结果。

通过串口助手可观测数据正确。至此,常见的串口+DMA的发送与接收完成。后文将实现高负载的通信。

三、高负载情况下的DMA如何实现

在串口数据量较大时,一般使用双BUf,很多单片机有硬件双缓冲,DMA的目标储存区域有两个,当一次完整的数据传输结束后,也就是counter值变为0时,DMA会自动将数据指向另一块区域。这样用户就有时间去处理刚存满的buf,而不会被覆盖。就是“乒乓缓存”。

普通DMA

DMA双缓冲

大致流程如下:

1.串口有数据到来,DMA现将数据储存在内存1,完成后通知CPU过来处理数据。

2.此时DMA不停下,开始将后续的数据搬运到内存2。

3.内存2的数据搬运完成,通知CPU开始处理内存2中的数据。

4.如果数据传输还未结束,此时DMA会将数据储存在内存1。如此循环,直至没有数据到来。

但是遗憾的是N32G435这块芯片不具备双缓冲模式,那么我们可以主动控制DMA跳转内存区域。利用“传输过半中断”来模拟双缓冲模式。

大致流程如下:

1.DMA完成搬运一半的数据时,产生一个传输过半中断,此时我们让CPU来处理上一半数据。

2.DMA数据搬运未停止,此时继续搬运后一半数据,此操作不会影响前面一半的数据处理。

3.DMA数据搬运完,触发传输完成中断,这时CPU可以处理后半数据。

4.如果数据传输还未结束,DMA继续将数据向前半搬运,如此循环。

代码讲解如下:

以下代码完整流程如下:

1.配置串口波特率2.5M,DMA的BufSize设置为40,开启传输过半中断,传输完成中断,串口空闲中断。

2.启动DMA接收。

3.通过串口助手发送80个数据到串口。

4.当DMA接收数组接收到20个数据触发传输过半中断,跳转中断函数将20个数据存放到数组中。

5.此时DMA仍在运行,但是数据存放在DMA接收数组的后20个地址空间。

6.当DMA接收数组填满,触发DMA传输完成中断,跳转中断函数将后20个数据保存,此时DMA一共搬运了40个数据。

7.DMA继续搬运数据到接收数组里,此时会覆盖之前的前二十个数据,跳转到步骤4.

8.接收完80个数据,此时触发串口空闲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打印出来。

在上面代码基础上做如下操作:

1.将DMA CH2通道设置为循环模式,测试阶段将BufSize设置为40,开启传输过半中断传输完成中断。同时为了测试高速场景,串口波特率设置为2.5M

    DMA_DeInit(DMA_CH2);
DMA_InitStructure.PeriphAddr = (USART1_BASE + 0x04);
DMA_InitStructure.MemAddr = (uint32_t)buffer;
DMA_InitStructure.Direction = DMA_DIR_PERIPH_SRC;
DMA_InitStructure.BufSize = 40;
DMA_InitStructure.Circular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DMA_CH2, &DMA_InitStructure);
DMA_RequestRemap(DMA_REMAP_USART1_RX, DMA, DMA_CH2, ENABLE);

DMA_ConfigInt(DMA_CH2,DMA_INT_HTX,ENABLE);//半传输中断
DMA_ConfigInt(DMA_CH2,DMA_INT_TXC,ENABLE);//传输完成中断
DMA_ClearFlag(DMA_FLAG_HT2,DMA);//清除标志位,避免第一次传输出错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2,DMA);
DMA_ClrIntPendingBit(DMA_INT_HTX2,DMA);
DMA_ClrIntPendingBit(DMA_INT_TXC2,DMA);
  1. UART_Init(USART1,2500000);

2.NVIC设置DMA通道中断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USARTz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_Channel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3.添加DMA的CH2中断函数,num为全局变量,目的是将所有的数据保存进buf数组:

void DMA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传输半满
if(DMA_GetIntStatus(DMA_INT_HTX2,DMA) == SET)
{
DMA_ClrIntPendingBit(DMA_INT_HTX2,DMA);
DMA_ClearFlag(DMA_FLAG_HT2,DMA);
for(int i=0;i<20;i++)
{
buf[num] = buffer[i];
num++;
}
}
//传输满
if(DMA_GetIntStatus(DMA_INT_TXC2,DMA) == SET)
{
DMA_ClrIntPendingBit(DMA_INT_TXC2,DMA);
DMA_ClearFlag(DMA_FLAG_TC2,DMA);
for(int i=20;i<40;i++)
{
buf[num] = buffer[i];
num++;
}
}
}

4.在串口空闲中断中将收到的数据全部打印出来。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if (USART_GetIntStatus(USART1, USART_INT_IDLEF) != RESET)
{
/*软件先读 USART_STS,再读 USART_DAT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
USART1->STS;
USART1->DAT;
for(int i=0;i<80;i++)
{
TxBuffer1[i] = buf[i];

}
DMA_send(80);
num=0;
}
}

5.测试结果如下,在2.5M波特率的情况下保持数据完整。

写在最后:

这次主要讨论了一种高负载情况下如何缓解CPU压力的方法,所言所写不尽完善,例如不定数据接收,就可以通过DMA_GetCurrDataCounter(DMA_CH2);函数进行传输数据的统计计算,这点大家可以自由发挥,现实可能遇到的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在于关键能力的拓展。更多的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配置。

工程放在后面,回帖下载。

如果觉的帖子对您有所帮助,麻烦大佬们点击头像给个关注呗。感谢大家!

你好,请问怎么发表这么长的帖子的,我想发表帖子系统检查限制在100000字节,这样放几张图片要超了,想了解下怎么发表这么长的帖子而没有限制的?

网友A:
想看看具体的工程

aoo
技术支持QQ:837046087

网友B:
高负载指的是数据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负载指的是数据量么

不止是数据量,还有数据的传输速度

网友C:
国产进口MCU代理,有需要的小伙伴加我微信了解,L18121451280  廖**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止是数据量,还有数据的传输速度

确实,现在常规功能基本各大家族的芯片都具备了。
比拼的就是速度稳定性了

网友D: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E:
是技术类**就学习收藏了。

网友F:
感谢大佬,刚好遇到大量数据收发是导致收发出问题。

网友G(2022-05-07):
想看看具体的工程

网友H:
正需要,多谢分享

网友I:
应该叫高吞吐量吧,负载指的是功耗。

网友J:
这个是串口通信的吗?

网友K:
最大的传输波特率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串口通信的吗?

是的啊

楼主:
普通串口,但是485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大的传输波特率是多少呢?

这个得看具体芯片的最大支持波特率和你MCU的速度了,得保证能及时处理数据

网友L:
这个stm32一般,传输太快了,有影响的。

网友M:
负载是匹配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负载是匹配电阻吗

负载是指单位时间数据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stm32一般,传输太快了,有影响的。

这个首先不是STM32,其次,这个MCU的质量还是可以的,主频较高

网友N:
N32G435效果怎么样

网友O(2022-06-23):
过来学习一下,正好最近要用国民技术的芯片。

网友:
高吞吐量

网友:
必须点个赞

网友P:
数据的传输速度多大呢

网友Q:
最大的波特率可以多大呢

网友R:
可以支持多大的输出呢?

网友S:
DMA+串口搞起来。

网友T:
可以环形读取数据吗

网友U:
高负载,能处理过来吗

网友V:
波特率最大是多少?

网友W:
嗯,思路挺好。谢谢分享

网友X(2022-07-29):
需要串口+DMA资料,谢谢

网友Y:
不错的idea,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Z(2022-09-01):
非常详细,多谢分享!

网友AA:
提供源代码的都强烈支持并感谢!!!

网友AB:
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C:
太好了 一直在找关于DMA的例程

网友AD(2022-10-19):
这个MCU有串口接收超时功能吗

网友AE(2022-11-21):
好详细的解说,非常感谢

网友AF:
如果是用在RS485上,可能还需要调整。

网友AG:
之前使用stm32也只是用到115200吧

网友AH:
N32G435误码率测试过了吗

网友AI:
很好的文章,下载学习,谢谢

网友P:
这个高负载最大支持多大的通信速度呢

网友AJ:
用FPGA可以实现更大负载的通信。

网友AK:
串口通讯速度最高可达多少?

网友AL:
你好呀!请问怎么发表这么长的帖子的,我想发表帖子都限制在100000字节,这样放几张图片就超出了限制。想了解下怎么发表长帖子的。

网友AM:
写的详细,建议原创。

网友AD:
串口上的帧空闲是否是需要可以用于这类场景

网友AN(2023-01-05):
这个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帧?

网友AO:
这个代码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AP:
如果配置的波特率有问题,会造成误差的积累。

网友AQ:
如果不通过校验传输数据,很有可能数据会丢帧的。

网友AR:
最大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AS:
高负载,就是得需要大缓冲才行。

网友AT:
稳定性是怎么测量的?

网友AU:
使用fifo不好用吗

网友AV:
收藏一下,备用,自己以后一定可以用到的

网友AW(2023-02-06):
这个负载的稳定性很重要的。

网友AX:
这个可以通过软件改善的吗?

网友AY:
是不是加大缓冲的效果好一些。

网友AZ:
高负载数据量不止是数据量,还有数据的传输速度。楼主赞

网友(2023-03-11):
办法很好,跟随测试一下

网友BA:
很好!基本上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BB:
直接软件 FIFO不好吗

网友BC:
谢谢分享,思路很好!

网友BD(2023-04-19):
我研究一下,感谢

网友BE(2023-08-03):
国内进口MCU代理,有需要的朋友我知道微信,l18121451280,廖* *

网友BF:
需要+串口dma数据,谢谢

网友BG:
太棒了,幹活

网友BH:
应该叫高吞吐量

网友BI(2023-09-07):
写的真的很简单易懂

网友BJ(2023-10-08):
最大的传输波特率是几多呢?

网友BK:
数据的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BL:
嗯,这个想法很好。

网友BM:
这个速度可以这样?能达到2.5M的波特率么?一般串口模块也达不到吧

网友BN:
相当细致,多谢分享!

网友BO:
应当叫高吞吐量吧,负载指的是功耗。

网友BP(2023-11-10):
这是串行通信吗?

网友BQ:
DMA用好了,确实能提高很多效率。

网友BR:
我发现这么配置后,还是无法发送

网友BS:
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BT:
要提高效率和带宽,配合DMA使用。

网友BU(2024-01-30):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BV:
下载后显示文件损坏,无法打开。能否重新上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V:
下载后显示文件损坏,无法打开。能否重新上传下。

我下载试了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BW:
收集备份,,,,,,,。

网友BX(2024-03-01):
这种高负载支持的最大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BY:
可以达到的最大串行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BZ:
I2S通讯常用

网友CA(2024-04-26):
参考一下 大牛的

网友CB:
双段实现太棒了,加上rtos如虎添翼

网友CC(2024-06-28):
有具体的工程文件吗

网友CD: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这样的串口通讯。

网友CE:
很棒,我一直在寻找dma上的常规程序

网友BO(2024-09-03):
最大传输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BK:
最大传输波特率是多少?

网友BJ:
该mcu具有串行接收超时功能吗

网友BE:
串行通信的最大速度是多少?

网友BF:
是不是增加缓冲比较好?,

网友BN:
这个速度可以这样吗?能不能做到2.5m的波特率?通用串行模块不能到达它,对吗?

网友BL:
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必要使用串行端口上的帧空闲?

网友BP:
收集起来作为备份。以后肯定可以用

网友CF:
感谢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CG:
学习一下高速传输

网友CH:
写的很好,谢谢版主

网友CI:
国民的资料中是有串口+DMA的例程的

网友CJ(2024-10-08):
这样会不会造成数据帧丢失?,

网友CD:
非常不错的资料,谢谢!

网友CK:
负载搞到多少?用了dma

网友CL:
很不错的技术分享

网友CM(2024-11-08):
如果数据在没有验证的情况下传输,很可能会丢失帧。

网友CN:
高负载需要大的缓冲器。

网友CO:
方法是好的,遵循并检验它

网友CP(2024-12-08):
应该叫高吞吐量,负载指功耗。

网友BY:
太好了,我一直在找关于dma的套路

网友CQ:
发现这样配置之后还是发不了

网友CR(2025-02-09):
这种高负载支持的最大通信速度是多少?

网友CK:
吞吐量多大

网友CE:
这办法不错,我试试,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CP:
这个负载的稳定性非常关键,一点都不能马虎,必须确保它稳定运行。

网友CS:
我一般用环形队列来缓存

网友BF:
这个高负载能支持多快的通信速度,需要根据具体设备和技术来确定

网友CT:
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通过DMA和双缓冲模式,可以有效避免数据丢失和CPU过载的问题。

网友BJ(2025-04-12):
DMA可以加快串口的通信效率。

网友CO:
软件能改善很多电机控制问题,但硬件问题软件解决不了。

网友CU:
最大传输波特率取决于单片机的通信接口和外部硬件。例如,使用串口通信时,UART的最高波特率可达1Mbps

网友CQ:
USB 2.0理论最大传输速率是480Mbps,而蓝牙4.0的最大传输速率是1Mbps。

网友CN:
可能传输速率太高导致数据丢失或错误,建议适当降低速率或检查通信协议。

网友CV:
串口最高可以承受多少频率的速率?

网友CJ:
串口通信中,UART的波特率可达几百万bps。具体数值需参考单片机手册。

网友CW(2025-05-13):
参考历程

网友CX:
DMA是灵魂,用好DMA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BO:
最大波特率取决于单片机的串口硬件和时钟源。一般来说,可以达到1MBps甚至更高,但实际使用中受软件处理速度和通信协议限制。

网友CK:
速率和距离能做到多少

网友CY(2025-06-13):
一定要使用DMA加串口中断机制

网友CZ:
将此文章保存备用,未来可能派上用场。

网友DA:
很好的例程

网友BY:
高负载意味着系统压力大,得用大容量缓冲器来缓解,确保稳定运行。

网友CR:
FPGA在处理大负载通信任务时表现出色,因为它能提供快速的数据处理和灵活的配置能力。

网友BP:
这个MCU的串口接收确实有超时功能,可以在编程时设置超时时间。

网友DB:
RS485通信可能需根据实际环境调整通信参数,如波特率、数据位等。

网友DC(2025-07-19):
也还可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监控数据,配置合适波特率,启用流控,加入校验重传机制,结合示波器查波形调试。

网友CJ(2025-09-02):
N32G435高负载下,优化串口通信需调整波特率、中断优先级,确保数据稳定传输。

网友DD:
N32G435高负载串口通信,优化中断优先级和缓冲区管理,确保稳定传输。

网友CR:
高吞吐量通常指数据处理速度快,负载指设备运行时的能耗。

网友BN:
保存信息以备将来使用,是个明智的做法。

网友CU:
传输波特率取决于单片机的硬件和通信协议,一般从9600bps到几百万bps不等。具体数值需要查看单片机数据手册。

网友BL:
这个高负载支持的通信速度取决于所用通信协议和硬件。通常,如USB 2.0支持最高480Mbps,而以太网可达千兆。具体值需查看所选硬件规格。

网友CQ:
波特率通常指通信速率,取决于单片机与电机、传感器连接的硬件和通信协议。具体最大波特率需查阅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DB:
增大缓冲确实可以提升稳定性,但需考虑缓冲过大可能影响响应速度。

网友CZ(2025-10-04):
STM32传输速度快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建议调整波特率或检查电路。

网友BX:
传输速度取决于使用的通信协议和硬件配置。通常以每秒比特数(bps)衡量,例如USB2.0可达480Mbps。

网友CO:
RS485通信可能需微调配置以适配。

网友CE:
波特率取决于单片机的硬件和通信协议,一般可达1Mbps以上,具体数值看所用单片机和通信模块。

网友BP:
通常串口通信速度最高可达115200bps或更高,取决于单片机的串口硬件配置。

网友BO:
FPGA能处理高负载通信任务,增强系统性能。

网友DE:
恭喜你找到了DMA例程,它能帮助你高效处理数据传输。

网友DF:
之前用STM32最多到115200波特率,现在可以尝试更高的速率,如1Mbps,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CJ:
如果数据传输速度超过单片机处理速度,可能会造成数据丢帧。需要优化代码或增加缓冲区。

网友BW:
看具体型号,很多MCU都具备串口接收超时功能。

网友BF:
帧空闲信号在串口通信中用于指示数据传输完成,可用于检测数据包边界,适用于需要确认数据传输结束的场景。

网友DG:
输出能力取决于具体设备,需查看产品规格书。如需精确数值,请提供设备型号。

网友DH:
需要看到具体的代码内容才能判断是否有问题。

网友BJ:
看样子你遇到了一些单片机、电机、传感器或电路方面的问题,现在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吧?需要进一步的帮助吗?

网友BE(2025-11-05):
明白了,收藏是为了方便以后查找和参考。

网友CN:
波特率设错导致数据传输错乱,积累误差。

网友DI:
高负载意味着要处理大量数据,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缓冲区来应对,确保数据传输稳定。

网友DJ:
高负载通常不是指数据量。它通常指的是电机或电路的负荷能力,即其承受的电流、电压或功率的能力。

网友DK:
传输数据若不经校验,确实容易出现丢帧问题,确保校验能减少这种情况。

网友CV:
负载稳定性对电机运行至关重要,影响效率和性能。

网友BY:
这个办法听起来不错,实际测试结果如何?

网友DL:
抱歉,没有提供具体设备或通信协议的名称,无法给出确切的传输速率。请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网友DE:
STM32传输速度快可能造成干扰,需优化通信协议或提高电路抗干扰能力。

网友BO(2026-01-14):
输出能力取决于具体型号和电源电压,需查阅技术规格。

网友BK:
传输波特率取决于单片机的通信接口和配置,通常在几K到几M之间。具体数值需查看单片机手册。

网友BE:
2.5m波特率对串口模块来说确实较高,通常模块的波特率上限在1-115200之间。需确认模块规格。

网友DM:
恭喜通过原创奖文章审核

网友CM:
查看该MCU的数据手册,看是否有提及串口通信超时功能。

网友BK:
高吞吐量意味着处理速度快,负载是指电机的功耗,简单说就是电机工作时的电力消耗。

网友BJ:
调整RS485接口参数确保通信稳定。

网友DH(2026-02-24):
高吞吐量代表数据处理速度快,负载涉及设备消耗的功率。

网友DD:
最大传输波特率通常取决于单片机的通信接口和硬件配置。例如,串口通信中常见的波特率有9600、19200、38400等,具体数值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设置。

网友DN:
使用DMA(直接内存访问)可以大幅提升数据传输效率,让单片机更高效工作。

网友DK:
具体要看单片机型号和通信接口类型,例如SPI最高可达到20Mbps,I2C一般1Mbps。

网友CJ:
哦,原来之前用STM32只是配置到了115200波特率,那现在需求变了吗?是要提升通信速度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CE:
得看具体是什么问题,软件有时候能调整,得具体分析。

网友BF(2026-04-08):
FPGA能处理更多通信负载,提升系统通信能力。

网友CO:
需要看到具体的代码内容才能分析是否有问题。

网友BL:
串口通讯速度通常由波特率决定,最高可达几兆比特每秒(Mbps),具体速度取决于单片机的型号和硬件配置。

网友CM:
高吞吐量意味着设备处理能力强,负载主要指设备工作时消耗的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