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做个点阵显示屏

楼主(2022-03-30):
想做个点阵显示屏玩,十个字之内。

在网上只搜到HT1632这个驱动,不知道哪位大侠还有没有其它的驱动IC给推荐一下?

网友A:
一般买现成的显示屏“模块”吧! 裸屏 + 显示驱动芯片, 自己做比较麻烦哦。

BTW,我这边有多种显示屏,楼主需要哪种? 价格很有竞争力

网友B:
LCD吗?买个模块不行吗?
LED吗?买个模块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买现成的显示屏“模块”吧! 裸屏 + 显示驱动芯片, 自己做比较麻烦哦。

BTW,我这边有多种显示屏,楼 ...

我想做的是自己用LED点阵驱动IC去写程序显示汉字的。你们那屏是怎么用?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CD吗?买个模块不行吗?
LED吗?买个模块不行吗?

LED,买模块就不用自己写程序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做的是自己用LED点阵驱动IC去写程序显示汉字的。你们那屏是怎么用?直接输入汉字就可以吗? ...

那你就选带字库的显示模块即可。显示模块内部带“智能显示功能”, 你只需要输入文字,比如“你好!”,显示屏就直接显示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LED,买模块就不用自己写程序了吧?

LED点阵屏一般是单独的屏,提供接口,但不带驱动,还得有驱动板(有程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