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楼主(2022-03-30):
(无正文)

网友A(2022-10-16):
看浪涌电压是多少,比如4000V,测试内阻2欧姆,则4000/2=2000A;

网友B:
有额定功率和瞬时最大功率,超过有可能就烧了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插拔浪涌波形,换算出合适的IPP值。还要跟根经验,根据应用环境选用功率大一点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