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采集电池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03-30):
请教ADC方面的问题,请问AD采集到的电压值,和自己算出来的理论值,一定是吻合的吗?如果有误差,误差是多少?

CSM32RV20 可以做到5mV左右

网友A:
ADC采集到的只是一个数字量,12位的AD的话,采集到的得到的数据是0-4095之间的数据,然后通过你的电路,结合算法得到实际想要的数据。

网友B:
基本上是吻合的,误差1%以内,超过这个查自己的设计

网友C:
一般是比较吻合的

网友D:
基准电压呢,采集电池一般都比较准的,单片机的输入阻抗一般比较小,100K以下吧,所以不能采集阻抗较大的信号

谢谢坛友的回复,请问有图纸资料可供借鉴一下吗?

网友D:
为什么要用单片机直接采,锂电池不是有专门的AFE么

网友E:
需要看你设置的精度,是8位还是12位数据采集,或者更高,精度越高,最后的数值越接近真实值

收到,谢谢坛友的回复。

网友F:
当然未必吻合,影响ADC输出值的因素很多,硬件方面和软件方面都可能遇上,就算软硬件都没问题,ADC本身还有精度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