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闲着没事,把从前搞得M4系列uart接收不定长数据整理下

楼主(2022-03-31):
#申请原创# M4系列使用串口接收中断、配合超时中断。完成串口数据不定长度数据接收、发送
触发中断发送:uartx_com->put_index =长度数值;//先设要发数据个数
uart->INTEN |= UART_INTEN_THREIEN_Msk;//启动发送,UART_INTEN_THREIEN会在中断里清零。

网友A:
不定长的接收,是不是就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定长的接收,是不是就通用了

当然通用了。受限于RAM而已。

网友B:
这是每次要给数据长度赋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每次要给数据长度赋值么

是的,你可以把这两句嵌入代码,重新打包函数,自动求取长度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