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1.8V供电 SAI的MCLK不输出

楼主(2022-03-31):
使用STM32L4R5VGT6的MCU  做录音机
1.  使用外包开放的烧录文件,3.6V电池转1.8V供电时候SAI接口的MCLK有输出
2.  使stm32cubemx配置的SAI  3.6V转1.8V供电的时候,使用DAP仿真器调试,且调试进行不下去,MCLK无输出,换成3.3V对外供电的Jlink,使用Jlink供电让MCU以3.3V工作的时候 MCLK就有输出

STM32L4+ 在1.8V供电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配置下电源管理的寄存器?或者需要配置启动延时之类的,才能正常输出MCLK 有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你先看看L4的最低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我觉得还是用3.3V供电吧,比较稳定

网友C:
正常来说是不需要配置电源管理的寄存器的

网友D:
你可以找个ST的技术支持来,让他给你点思路

网友E:
可能是你电源不足导致的吧,1.8V太低了

网友F:
通过你的描述来说,1.8V的时候感觉芯片都没正常运行

网友G(2022-04-30):
你看数据手册了么?L4用1.8V供电是允许的么?

网友H:
好像是不需要配置电源管理的寄存器的

网友I:
正常你得按照官方电路设计,我觉得你1.8是因为芯片没启动,所以调试不了

网友J:
调试的时候是不是需要3.3V供电呢?比较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