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IX非对称时延测试——网络测试仪实操

楼主(2022-03-31):
本文主要介绍RENIX软件如何进行非对称时延测试。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非对称时延概述,第二部分为测试说明,第三部分为测试配置,第四部分为测试报告。

第一部分:非对称时延概述
1.RFC2544测试介绍
1RFC2544测试的缺点
要求所有测试端口的速率是相同的
2)结果
2.1)如果测试端口的速率不同
2.2RFC2544双向吞吐量测试时, 其值不会超过最小的值
2.3)例如左图, 最大双向吞吐量是400M
3)原因
3.1)二分法查找时, 双向流量是同时增加或者减少的
3.2)只要有丢包, 则认为本次测试不成功, 降低速率继续查找
2.常见的非对称设备
1)非对称
上下行 速率不相同
2)常见非对称设备
Cable CMTSPONT OLTDSLAM、路由器
3.非对称测试内容
包含RFC2544里的三个指标,属于RFC2544的特殊场景
1)吞吐量
Throughput
测试设备的最大的转发能力
2时延
Latency
测试设备的转发时延
3)丢包率
Frame lossrate
测试设备在不同速率下的丢包情况
4.时延概述
1)介绍
●时延, 延时, latency
●延迟越大,说明设备处理数据包的速度越慢
●考察被测设备的重要性能指标之一
2)定义
●是指一个帧从源点到目的点的总传输时间
●包括网络节点的处理时间和在传输介质上的传播时间
3)原理
●发送帧时, 带上时间戳(T1), 发送到网络上
●接收帧时, 记录时间戳(T2)
●在接收方将2个时间戳比较(T2-T1), 得到延时值
4)为什么测量时延
对于 VoIP 等协议,可变或者较长的时延均会造成语音质量降低
5.时延分类
1SF
●存储转发时延, store and forward latency
●计算时延的方式是LIFO
●数据帧最后一个bit到达设备输入端口的时间与该数据帧第一个bit出现在设备输出端口的时间间隔
●通常三层路由器采用存储转发
2CT
●直通交换时延, cut through latency
●计算时延的方式是FIFO
●数据帧第一个bit到达设备输入端口的时间与该数据帧第一个bit出现在设备输出端口的时间间隔
●通常二层交换机采用直通交换
6.时延测试前提
1)前提
●不丢包情况下测试
●丢包时 测试时延无意义
2)建议
●先测试设备指定转发模型的Throughput
●然后把速率设置为Throughput的时候测试时延

第二部分:测试说明
1.非对称时延测试拓扑
1)拓扑说明
DUT是一台Layer2交换机,此例使用的是华为S5700交换机
●有11000M的接口, 作为Upstream和外网通信
●有3100M的接口, 作为Downstream接口
UpstreamDownstream接口的速率不一致
2)目的
测试UpstreamDownstream之间的转发时延
2.非对称时延 测试流程
1)添加机框
2)占用端口
3)选择向导
4)选择非对称时延
5)选择端口
6)配置下行端口
7)配置上行端口
8)配置流
9)配置测试选项
10)配置时延选项
11)运行测试
12)查看结果
13)导出报告
3.准备工作: 添加机框
机框IP地址
在机框显示屏上查看
默认为192.168.0.180
4.准备工作: 预约端口

第三部分:测试配置
1.选择向导
选择非对称测试向导
2.选择时延测试
测试项目,选择非对称时延测试
3.选择端口
选择端口角色
●选择1G的端口为Upstream
●选择100M的端口为Downstream
4.配置下行接口
1)配置接口
●默认无下行接口
●选择添加接口
2)向导配置下行接口
向导配置接口,一步一步根据需求填充
3)向导配置下行结果
配置结果
●创建3个下行接口, 每个端口各一个
●对于二层交换机来说, 只关注MAC地址

5.配置上行接口
1)配置接口
●默认无上行接口
●选择添加接口
2)配置上行接口
●配置过程和 下行接口类似
●在上行接口上创建一个接口
3)配置上行接口结果
6.配置流
1)流量方向
●选择双向
●上行和下行之间对发流量
2)连接方式
选择多对多
3)其它默认
7.选择测试参数
1)学习模式
对于交换机, 选择二层学习
2)学习频率
根据需求选择,一般默认即可
3)帧长
一般测试7个特殊字节
4)时延
●结果会显示时延
●类型根据交换机转发类型选择
5)结果选项
选择结果保存路径
8.配置时延参数
1)测试次数
●默认1
●可以配置多次, 取平均值
2)测试时间
●默认60
RFC2544规定最少60
3)配置文件分布
●默认选择Per Side
Per Side:基于方向来配置速率
Per Port:基于每个端口来配置速率
9.配置: 自动生成Smart Script
Smart Script
●根据配置自动生成Smart Script
●右侧自动弹出
10.修改配置参数
11.配置: 开始测试

第四部分:测试报告
1.测试进度查看
进度查看
消息界面里, 实时显示当前测试的字节, 速率
2.自动弹出Result Analyzer
1)结果分析
专业软件,自动弹出
2)手工打开
自动安装,打开结果
3.Result Analyzer结果分析
结果分析
●点击汇总结果
UpstreamDownStream方向分开统计时延
4.测试报告导出
1)导出格式
PDF
HTML
Excel
2)结果定制
●默认会保存所有测试内容
●太过详细
●可以选择汇总模板
●只保存汇总信息
5.测试报告内容
6.查看帮助文档
在“帮助”文档中查看更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