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keil文件导入segger embedded studio 编译不成功

楼主(2022-03-31):
使用embedded studio 的导入功能导入keil文件以后,编译不成功

网友A:
segger用的是GCC的编译器吧,把__packed替换成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试试
或者改用大写的 __PACK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gger用的是GCC的编译器吧,把__packed替换成 __attribute__((packed, aligned(1))) 试试
或者改用大写的  ...

是用的GCC的编译器,改成大写依然报错,另外那个办法可以继续编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
继续编译又出现了别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