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407系统在做IAP功能,有问题请教!

楼主(2022-03-31):
如果APP代码区有有效的APP代码,则IAP代码启动后执行跳转指令使CPU执行APP程序,否则IAP要等待更新APP代码。IAP代码如何知道APP代码区是否有有效的APP代码?谢谢!

网友A:
一般来讲,IAP跳过去前都会检查下APP的起始地址是否有设置合适栈变量。

類似這句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IAP跳过去前都会检查下APP的起始地址是否有设置合适栈变量。

類似這句

谢谢,立马见效!

网友B:
在IAP里写APP的时候,计算整个APP的和校验,写进某个FLASH地址里,每次开机必须校验一次APP,校验码跟之前写的校验码一致才允许跳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IAP里写APP的时候,计算整个APP的和校验,写进某个FLASH地址里,每次开机必须校验一次APP,校验码跟之前 ...

没错,这样可以防止万一更新APP的时候出错中断,下次不进IAP,直接进APP,然后死机,再也救不回来了。

网友D:
可以简单的检查某个位置是否有特定的字符串,这个字符串最好是放在APP的最后的地址,因为一般要先擦除整个APP,烧录的时候是最后写字符串,所以字符串有效,APP肯定有效,当然还有其它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IAP里写APP的时候,计算整个APP的和校验,写进某个FLASH地址里,每次开机必须校验一次APP,校验码跟之前 ...

谢谢!就是按字节计算累加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按字节计算累加和?

具体怎么校验可以自己定义,CRC校验用得多

网友E:
我用的是标志位

网友F(2022-06-08):
加一个标志位就好了啊

网友G:
这个是读取标记的,标记有效则代表代码有效就可以了

网友H:
你可以加个标记位,代表这个app是否OK

网友I:
你可以试试版本迭代,读取版本也行,这个好像keil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J:
就是加标记才行,否则不可以

网友K:
就是做个标记的事情,你的IAP可以做个判断标记是否有效,有效则可以进入app就好了

网友L:
我们做的就是加个标记即可

网友M:
有效APP可以加个flag,IAP读取这个flag就行了

网友N: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个标记比较好

网友O:
加标记就行,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