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TTL与LVDS转换电路MS90C386B与MS90C385B/G应用详解

楼主(2022-03-31):
MS90C386B、MS90C385B/G是杭州瑞盟公司2012年推出的单端口1Port_LVDS_RxTx,MS90C386B为LVDS to TTL,直接替换THC63LVDF84B、DS90C386、DTC34LF86L等;
MS90C385B/G为TTL to LVDS,MS90C385B为TSSOP56封装, MS90C385G为TFBGA56封装,直接替换THC63LVD83D、DS90C385、DTC34LF85L等。关键特点介绍如下:

1、MS90C386B:LVDS转TTL
    MS90C386(B)芯片能够将 4 通道的低压差分信号(LVDS)转换成 28bit 的 TTL 数据。时钟通道经过锁相之后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出。在时钟频率为 85MHz 时,24bit 的 RGB 数据、3bit 的 LCD 时序数据和1bit 的控制数据以 595Mbps 的速率在每个 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85MHz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297.5Mbytes/sec。此款芯片配合 MS90C385,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Pin to Pin替代:THC63LVDF84B、DS90C386、DTC34LF86L
◇MS90C386 与 MS90C386B 仅版本差异,MS90C386B兼容MS90C386!
◇频率范围:20-85MHz 时钟信号
◇较少的总线减少了连线尺寸和费用
◇供电电源 3.3V
◇支持VGA、SVGA、XGA、SXGA
◇2.38Gbps 数据吞吐量
◇297.5Megabytes/sec 带宽
◇减小LVDS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300mV LVDS 摆幅)
◇遵循 TIA/EIA-644 LVDS 标准
◇TSSOP56 封装
2、MS90C385B/G:TTL to LVDS
     MS90C385B/G 芯片能够将28bit 的TTL 数据转换成4通道的低压差分型号(1Port LVDS)。时钟通道经过锁相之后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出。在时钟频率为 150MHz 时,24bit的RGB 数据、3bit 的 LCD 时序数据和1bit的控制数据以 1050Mbps 的速率在每个 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 150MHz 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525Mbytes/sec。MS90C385 的R_FB 管脚可以选择在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效。此款芯片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MS90C385B封装TSSOP56, MS90C385G封装TFBGA56
◇MS90C385B Pin to Pin替代:THC63LVD83D、DS90C385、DTC34LF85L
◇MS90C385B兼容MS90C385!
◇频率范围:20-150MHz 时钟信号
◇内核供电电源 3.3V
◇IO供电电源1.8V、3.3V兼容
◇支持 VGA、SVGA、XGA、SXGA
◇支持扩展频谱时钟产生
◇内部集成输入抖动滤波器
◇减小LVDS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200mV、345mV LVDS摆幅可供选择)
◇PLL不需要外部结构
◇遵循 TIA/EIA-644 LVDS 标准
3、MS90C385B/MS90C386B在VESA-JEIDA规范中的具体应用
    LVDS信号格式有两种:一种JEIDA的标准,一种是VESA的标准。 LCD屏老一点的有6Bit的,现在普通的是8Bit,新的就是10Bit了,每个clock周期内7bit数据(跟TMDS标准有差别)。
LVDS Tx(TTL to LVDS)以我公司代理的MS90C385B为例详解,LVDS Rx(LVDS to TTL)以我公司代理的MS90C386为例详解,通常我们是按VESA标准执行6Bie、8Bit屏的驱动软件配置,VESA格式对应的LVDS TxRx脚位参见下图。
以MS90C386(LVDS to TTL)为例,6Bit屏VESA接口硬件连接两种方式如下:
连接方式一(RGB666):6Bit高位RGB数据(R6 R7 G6 G7 B6 B7)悬空(或接地):屏驱动软件按高位RGB数据不使用配置,启用R0 R1 R2 R3 R4 R5 G0 G1 G2 G3 G4 G5 B0 B1 B2 B3 B4 B5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 Pin脚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 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脚 ,R6 R7 G6 G7 B6 B7悬空或接地,其对应的MS90C386 Pin脚为7 34 41 42 49 50 脚悬空或接地,建议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注意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高位RGB数据(R6 R7 G6 G7 B6 B7)不使用配置!
连接方式二(RGB666):6Bit低位RGB数据(R0 R1 G0 G1 B0 B1)悬空(或接地):屏驱动软件按低位RGB数据不使用配置,启用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 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 Pin脚为30 32 33 35 7 34 39 43 45 46 41 42 53 54 55 1 49 50 3 5 6脚 ,R0 R1 G0 G1 B0 B1悬空或接地,其对应MS90C386 Pin脚为27 29 38 39 47 51 脚悬空或接地,建议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注意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低位RGB数据(R0 R1 G0 G1 B0 B1)不使用配置!
连接方式三(RGB666):6Bit JEIDA格式接口连接方式只有一种,启用R2 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 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的MS90C386 Pin脚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 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脚,无用Pin脚接地,注意屏驱动Code按JEIDA模式配置!
连接方式四(RGB888):MS90C385B、MS90C386B 8Bit LVDS VESA及JEIDA格式则按下表对应连接即可。
MS90C385B MS90C386B在RGB VESA、JEIDA格式下引脚对应数据表,因无法展示,添加微信13714033198索取!
4、LVDS Layout Note
a、LAYOUT时,差分信号输出端,几组线必须等长、等宽(8mil-10mil),
且阻抗必须控制在每对线100Ω。
b、电源需分成3组LVDS,Logic,PLL,其三组电源必须分开LAYOUT。
c、地不需分割,分割反而不好。
d、在电源部份要加濾波电容推荐1uF及104。
e、接收端之LVDS必须于每对线终端(靠LVDS脚位处)各接100Ω电阻(即MS90C386)。
f、输入讯号端串聯一个终端电阻为20Ω-40Ω(建议值)連接至信号端再串接一个电容(其电容值取决于EMC的频率,其建议值为100PF~400PF)。
g、RGB信号线,其尽可能要等长、等宽,不然也不可以差太多,否则信号会受影响。
h、CLOCK和信号线Fan out时,其最好可以等长、等宽,若无法等长、等宽,也不能差距太多,否则输出讯号品质会很差。
i、CLOCK走线两边包GND,其作用在于避免串音到其它信号,若无包地,与其它信号必须至少留3倍线宽的间距。
j、LAYOUT时,若正反面摆件时,须注意正面要摆放ANALONG及高频的零件 ,而背面则放置低频的零件,例如: LAYER1.ANALONG/高频零件, LAYER2.GND , LAYER3.VCC , LAYER4.低频零件。
k、电源脚须接上濾波电容,不可将濾波电容距離IC电源脚太远,否则没有虑波效果。
l、重要的信号脚预留连接IC电源(Vcc)之电阻位置(如Clock引脚)。
m、LVDS LAYOUT时, 须独立出一块(中间挖空),上下走线,其中间不走任何信号线。
n、CONNECTOR(中间挖空),上下走线,其中间不走任何信号线,其做用在于防打静电及EMI。
o、信号频率较高的信号线与信号频率较低的信号线(约相差100KHZ)平行走线时,此二线中间需加GND trace或Plane(平面,层)避免串音发生。高电压(高电流)与低电压(低电流)的信号线平行走线时,此二线中间亦需加GND Trace 或Plane(平面,层),避免串音发生。
联系方式:朱先生13714033198(+微信) 18126125171 QQ:70936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