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AT32F437的双can问题

楼主(2022-03-31):
AT32F437的主can,can1可以正常收发,但是can2同样配置后,一直发送不成功,请问各位大佬,有什么要注意的点么,还是要跟主can,can1有什么不一样的配置点(试了好几个点都不行)
也下载了官网最新的双can的一个代码,按照那种配置方法也不行,就是发送不成功

网友A(点评):
你debug看下,CAN1和CAN2配置完,MCTRL寄存器,BTMG寄存器这些有没有不一样的。需要注意的主要是接收部分,CAN1和CAN2是共用28组过滤器的,所以CAN1和CAN2使用的过滤器号别重了

网友B:
拉下波形看看是不是根本就发不出来,还是发出来了但是波特率不对
建议debug看看,包括时钟配置,IO的模式及复用等配置部分是否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下波形看看是不是根本就发不出来,还是发出来了但是波特率不对
建议debug看看,包括时钟配置,IO的模式及 ...

谢谢回答,波特率和设置的can1的一模一样,时钟配置,IO模式等都检查过好几遍了,参考了官网新的双can的工程还有文档里面关于双can的软件代码等资料,都还是一样的,在家隔离,没法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