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自恢复保险丝工作原理

楼主(2022-03-31):
PPTC,是英文单词的缩写: 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也称PolySwitch PPTC。中文意思是:高分子聚合物正系数温度电阻,即:高分子正温热敏电阻。

自恢复保险丝/过流保护片/聚合物开关都是指PPTC 。

PPTC工作原理

PPTC是由高分子有机聚合物在高压、高温,硫化反应的条件下,搀加导电粒子材料后,经过特殊的工艺加工而成。

常温下,正常工作电流通过PPTC内部时,高分子聚合物与导电粒子材料高密度的结合在一起形成结晶状的结构,此时PPTC处于低阻值的分子状态,PTC工作正常内阻在10mΩ ——5Ω之间。

当PPTC两端出现短路/破坏性大电流时,串联中的 PPTC 消耗功率P=I2R 开始增大, PPTC 瞬间产生大量的热量,使 PPTC 内部高分子聚合物温度急速上升 , 导致急剧膨胀,同时开始结晶形成胶状体,导电粒分子健开始断裂,阻断由导电粒子材料形成的通路,此时 PPTC 内阻值达到KKΩ级数值。从而有效的限制短路电流/破坏性大电流通过 PPTC ,电路回路处于断开状态。此时 PPTC 处于高温高阻状态,经过有效试验 24 小时是时时处于高阻值状态。

当故障电流排除后, PPTC 内部材料温度降低,高分子聚合物重新结晶,导电粒子材料开始导通。整个工作电路恢复正常。PPTC 自动恢复,无需人工更换。经过试验连续保护1万次不失效。又称万次保险丝。可以完全取代普通热熔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