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c自恢复保险丝相关问题

楼主(2022-03-31):
关于pptc自恢复保险丝相关问题

问题一: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由聚合物基体及使其导电的碳黑粒子组成。由于聚合物自复保险丝为导体,其上会有电流通过。当有过电流通过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时,产生的热量(为 I 平方乘以 R)将使其膨胀。从而碳黑粒子将分开、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电阻将上升。这将促使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更快的产生热、膨胀得更大,进一步使电阻升高。当温度达到 125°C 时,电阻变化显著,从而使电流明显减小。此时流过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小电流足以使其保持在这个温度和处于高阻状态。当故障清除后,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收缩至原来的形状重新将碳黑粒子联结起来,从而降低电阻至具有规定的保持电流这个水平。上述过程可循环多次。

pptc自恢复 保险丝

问题二:Rmin, Rmax 与 R1max 的区别?

Rmin 为聚合物自复保险丝规定具有的最低电阻,这个电阻决定了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最低的动作电流。Rmax 为聚合物自复保险丝规定具有的最高电阻。R1max 为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动作后应该达到的最大电阻,其阻值决定了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最大保持电流。当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动作以后,由提供的电阻其阻值(大于或等于Rmin而小于或等于Rmax)将上升至小于或等于R1max.

问题三:聚合物自复保险丝上会有多大电压降 Vdop?

不同电路有差别。一般来讲,如果知道电阻和平衡状态的电流,电压降便可以计算出来。对于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最大电压降采用阻值 R1max 进行计算;典型压降可以采用阻值 Rmax 或者在 Rmax 未提供的情况下采用 Rmin 与 R1max 的平均值。如果 Ih 为正常工作电流, R 为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电阻(R1max、( Rmax 或 (Rmin + R1max)/2)),则电路中聚合物自复保险丝上的电压降为:Vdrop = Ih x R

问题四:在最大电压与冲击电流下聚合物自复保险丝能动作多少次?

每种聚合物自复保险丝都有一特定的工作电压、承受特定的冲击电流。安规规定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必须在动作 6,000 次后仍能表现出 PTC 效应。对应用于通讯设备上的聚合物自复保险丝规定了在最大电压下,少则十几次多达上百次动作后其各种性能参数仍在原有范围内。

硬件设计师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是用来进行保护的,而不是用在将其不停的动作动作视为正常工作状态的场合。

问题五: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动作后多久能恢复?

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动作后恢复到其低电阻状态所用时间受如下因素的影响:聚合物自复保险丝的种类;如何被贴装或固定;环境温度;动作的内因与持续的时间。一般说来,尽管有许多会在几秒钟内复原,但是大多数聚合物自复保险丝会在几分钟内复原。不同的动作电流也有很大关系,动作电流越大,恢复时间越长;环境温度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六: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在动作状态下能保持多长时间不被损坏?

在常温常压下,安规规定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必须在最大电压下停留 1000 小时而不丧失其 PTC 特性。聚合物自复保险丝在动作状态下所处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其电阻值不能复原,由此可能不会符合其初始设定的要求。每种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所能停留的时间随故障事件和类型而不同,使用条件是很重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问题七:自复保险丝工作的最高环境温度是多少?

对处于工作状态下的聚合物自复保险丝依赖于产品种类。对于我们的大多数产品来说,这个范围可达85°C,有些可高达 125°C,在非工作状态下的聚合物自复保险丝有些能耐较短时间的回流焊温度,无铅和有铅焊接都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