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Joystick演示--AT_SURF案例12

楼主(2022-03-31):
Joystick演示--AT_SURF案例12

视频效果: https://b23.tv/TJLnrce

简介
AT32-SUFR 板载了一个游戏手柄(五向摇杆按键),游戏手柄原理如下图所示,按键共有5 组不同
的导通路径,意味着按键可以输出5 个按键值。本章节描述了如何读取游戏手柄按键键值,并将键值
通过串口打印出来

在SUFR 板上游戏手柄没有直接连接MCU 的IO,而是连接到一个IO 扩展芯片PCA9555。
PCA9555 通过I2C 总线连接到MCU,当PCA9555 上的IO 电平发生变化时,在引脚INT 上会产生
一个下降沿。MCU 在检测到了下降沿了之后,通过I2C 总线读取PCA9555 的IO 状态寄存器得到当
前IO 的状态。

资源准备
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joystick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游戏手柄按键、PCA9555,对应的引脚如下:

编号 PIN Name 外设功能 备注
1 PH2 I2C2 SCL PCA9555 SCL线
2 PH3 I2C2 SDA PCA9555 SDA线
3 PG3 GPIO PCA9555 INT线

编号 PIN Name 引脚功能 备注
1 IO1_0 上 五向摇杆按键
2 IO1_1 右 五向摇杆按键
3 IO1_2 下 五向摇杆按键
4 IO1_3 确认 五向摇杆按键
5 IO1_4 左 五向摇杆按键

软件设计
1) 游戏手柄测试
 初始化I2C 接口
 将游戏手柄按键所用到的PCA9555 IO 口配置成输入
 读取PCA9555 IO 状态,判断是否有按键发生
2) 代码介绍
 main 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uint16_t x = 0, i;
joy_type key;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五向摇杆按键 */
joystick_init();
lcd_clear(BLACK);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80, 20, 200, 24, 24, (uint8_t*)"Joystick Test");
lcd_string_show(50, 400, 200, 24, 24, (uint8_t*)"key value:");
while(1)
{
/* 读取PCA9555 IO 状态 */
pca9555_io_scan();
/* 获取键值 */
key = joystick_press();
switch(key)
{
case JOY_LEFT:
lcd_string_show(200, 400, 100, 24, 24, (uint8_t*)"left ");
pitch = 10;
roll= 0;
yaw= 0;
break;
case JOY_RIGHT:
lcd_string_show(200, 400, 100, 24, 24, (uint8_t*)"right");
pitch = -10;
roll= 0;
yaw= 0;
break;
case JOY_UP:
lcd_string_show(200, 400, 100, 24, 24, (uint8_t*)"up ");
pitch = 0;
roll= -10;
yaw=0;
break;
case JOY_DOWN:
lcd_string_show(200, 400, 100, 24, 24, (uint8_t*)"down ");
pitch = 0;
roll= 10;
yaw=0;
break;
case JOY_ENTER:
lcd_string_show(200, 400, 100, 24, 24, (uint8_t*)"enter");
pitch = 0;
roll= 0;
yaw = 10;
break;
case JOY_NONE: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_fill(80,80,230,220,BLACK);
for(i=0; i<8; i++)
rotate(cube, pitch/360, roll/360, yaw/360);
for(i=0; i<28; i+=2)
{
lcd_draw_line(160+cube[lineid-1][0],150+cube[lineid-1][1], 160+cube[lineid[i+1]-
1][0], 150+cube[lineid[i+1]-1][1], WHITE);
}
delay_ms(10);
}
}

下载验证
 如果有按键按下,被按下的按键值会通过LCD 屏显示出来。

网友A:
游戏开发的?

网友B:
这个板子的跳线帽有点花

网友C(2022-05-16):
这个是自己做的开发板吗

网友D:
板子很给力,学习一下。

网友E:
这个是免费申请的吗

网友F:
这个大屏幕看着很给力呢。

网友G:
可以实现哪些游戏呢?

网友H:
能显示3D吗?

网友I:
能够做贪吃蛇的游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