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之三ADC交替采样(操作寄存器)

楼主(2022-03-31):
三ADC交替采样
在多ADC模式中,ADC1为主,ADC2或ADC3为从,交替或者同时触发,工作模式取决于ADC_CCR寄存器的MULTI[4:0]。
       多ADC模式中,转换后的数据可以多模式的数据寄存器(ADC_CDR)中读取。状态可以在多模式的状态寄存器(ADC_CSR)读取。

楼主:
多ADC模式下的DMA传输方式:

    方式1:每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多模式的数据寄存器(ADC_CDR)用低位保存转换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3r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3_DR[15:0]

4th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楼主:
方式2:每两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

双ADC模式:

高十六位保存ADC2结果,低十六位保存ADC1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三ADC模式:

1st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2n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1_DR[15:0] |ADC3_DR[15:0]

3rd request: ADC_CDR[31:0] = ADC3_DR[15:0] |ADC2_DR[15:0]

4th request: ADC_CDR[31:0] = ADC2_DR[15:0] |ADC1_DR[15:0]

楼主:
方式2:每两个AD转换完都发出DMA请求。与方式2相似,但是DMA以半字方式传输。

用于6位或者8位分辨率中。

双ADC模式:

高8位保存ADC2结果,低8位保存ADC1结果

1st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2n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三ADC模式:

1st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2n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1_DR[7:0] | ADC3_DR[7:0]

3rd request: ADC_CDR[15:0] = ADC3_DR[7:0] | ADC2_DR[7:0]

4th request: ADC_CDR[15:0] = ADC2_DR[7:0] | ADC1_DR[7:0]

楼主:
多ADC转换模式:

1.     注入同步模式

2.     规则同步模式

3.     交替模式

4.     交替触发模式

5.     规则同步+注入同步模式

6.     规则同步+交替触发模式

楼主:
交替模式配置步骤:

1. 配置相关输入通道的IO口。

2. 设置DMA

3. 如果双重ADC或三重采样,设置ADC的公共寄存器

       a.     设置公共寄存器首先要打开任意一个ADC的时钟,否则这部分数字电路是没有开始工作的。

        b.     设置DMA模式

        c.     设置ADC转换完成后,发送DMA请求

        d.     设置多ADC模式

        e.     设置两次采样间隔周期

4. 配置要使用到的ADC(必须ADC1为主,其他为从)。

楼主:
程序:
[plain] view plaincopy在CODE上查看代码片派生到我的代码片

    /************************************
        标题:ADC
        软件平台:IAR for ARM6.21
        硬件平台:stm32f4-discovery
        主频:168M

        author:小船
        data:2012-02-16
    *************************************/

    #include <stm32f4xx.h>
    #include "MyDebugger.h"

    __IO uint16_t ADCConvertedVault[10000];
    char TXbuffer[] = "PC1输入电压为:x.xxxV\n\r";

    void ADC_IO_Config(void);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void ADC_Common_Config(void);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void ADC2_IN11_Config(void);
    void ADC1_IN11_Config(void);

    void main ()
    {
      SCB->AIRCR = 0x05FA0000 | 0x400;  //中断优先级分组 抢占:响应=3:1

      ADC_IO_Config();
      ADC_DMA_Config();

      ADC_Common_Config();

      ADC3_IN11_Config();
      ADC2_IN11_Config();
      ADC1_IN11_Config();

      ADC3->CR2 |= (1<<0);   //开启ADC3转换
      ADC2->CR2 |= (1<<0);   //开启ADC2转换
      ADC1->CR2 |= (1<<0);   //开启ADC1转换

      ADC1->CR2 |= (1<<30); //触发转换开始

      MyDebugger_Init();

      while(1)
      {
      };
    }

    void ADC_Common_Config(void)
    {
      RCC->APB2ENR |= ( (1<<8) | (1<<9) | (1<<10) ); //使能ADC时钟
      ADC->CCR &= 0x00000000;

      /*
      DMA模式1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交错模式
      2次采样之间的延迟5个周期
      */
      ADC->CCR |= ( 0x00004000 | (1<<13) | 0x00000017 | 0x00000000);

    }

    /***ADC1设置***/
    void ADC1_IN11_Config(void)
    {
      ADC1->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ADC1->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1_in11
      ADC1->CR1 &= 0x00000000;
      ADC1->CR2 &= 0x00000000;
      ADC1->CR2 |= (1<<1);  //连续转换
      ADC1->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ADC1->CR2 |= (1<<8);//ADC dma发送模式使能
    }

    /***ADC2设置***/
    void ADC2_IN11_Config(void)
    {
      ADC2->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ADC2->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1_in11
      ADC2->CR1 &= 0x00000000;
      ADC2->CR2 &= 0x00000000;
      ADC2->CR2 |= (1<<1);  //连续转换
      ADC2->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ADC3设置***/
    void ADC3_IN11_Config(void)
    {
      ADC3->SQR1 = 0x00000000;//转换一个通道
      ADC3->SQR3 = 0x0000000B;//第一个通道为ADC3_in11
      ADC3->CR1 &= 0x00000000;
      ADC3->CR2 &= 0x00000000;
      ADC3->CR2 |= (1<<1);  //连续转换
      ADC3->CR2 |= (1<<9); //最后一次ADC转换后发出dma请求
    }

    /***GPIO设置***/
    void ADC_IO_Config(void)
    {
      RCC->AHB1ENR |= (1<<2); //打开GPIOC时钟
      GPIOC->MODER &= 0xfffffff3;//PC1模拟模式
      GPIOC->MODER |= 0x0000000C;
      GPIOC->PUPDR &= 0xfffffff3;//无上拉无下拉
    }

    /***DMA设置***/
    void ADC_DMA_Config(void)
    {
      RCC->AHB1ENR |= (1<<22); //使能DMA2时钟
      ADC3->CR2 &= ~(1<<8);//ADC3 dma发送模式除能
      DMA2_Stream0->CR &= 0xFFFFFFFE; //除能DMA2_Stream0
      while(DMA2_Stream0->CR & 0x00000001);//确保DMA可以被设置
      DMA2->LIFCR |= 0x0000003D;//传送前清空DMA2_Stream0所有中断标志
      DMA2_Stream0->PAR = (uint32_t)&ADC->CDR;//设置外设地址
      DMA2_Stream0->M0AR = (uint32_t)ADCConvertedVault; //设置内存地址
      DMA2_Stream0->CR |= 0x0002800;//16位数据
      DMA2_Stream0->NDTR = 10000; //设置dma传输数据的数量
      /*
        设置dma2通道0,即ADC1
        优先级Medium
        传输方向外设到内存
        内存递增模式
        循环模式
        传输完成中断
      */
      DMA2_Stream0->CR |= ( 0x00000000 | 0x00010000 | 0x0 | (1<<10) | (1<<8) | (1<<4) );

      NVIC->IP[56] = 0xB0;
      NVIC->ISER[1] |= (1<<(56-32));

      DMA2_Stream0->CR |= 1; //DMA2数据流0使能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 (void)
    {
      uint32_t i;
      uint32_t Average;
      if(DMA2->LISR & 0x00000010)
      {
          DMA2->LIFCR |= 0x00000010;
          for(i = 0; i < 10000; i++)  // 对一万个数据取平均值
            Average += ADCConvertedVault[i];
          Average *= 3;
          Average /= 40960;
          TXbuffer[14] = ( Average / 1000 ) % 10 + 0x30;//转换成ASCII码
          TXbuffer[16] = ( Average / 100 ) % 10 + 0x30;
          TXbuffer[17] = ( Average / 10 ) % 10 + 0x30;
          TXbuffer[18] = Average % 10 + 0x30;
          MyDebugger_Message(TXbuffer, sizeof(TXbuffer)/sizeof(char));
      }
    }

楼主:
运行结果:

网友A(2022-10-05):
看着操作寄存器就很麻烦

网友B: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C: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D: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E(2023-02-02):
stm32中如何通过定时器来设置ADC的采样率?

网友F:
如何用STM32内置ADC采集音频信号

网友G:
如何实现多通道AD采样

网友H:
如何设置stm32片内adc实现接近1M的采样率

网友I:
ADC DMA多通道采集到的数据相互有干扰,该怎么破?

网友J:
STM32 中定时器中断回调函数中加入adc采样轮换查询后,中断函数不执行?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K:
stm32f407的adc采样率是多少

网友L:
多通道ADC采集,两路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网友M:
STM32 ADC采集跳动怎么解决?

网友N:
stm32f407怎么提高ad采样率

网友O:
stm32使用hal库中adc采样频率如何查看和修改?

网友P:
STM32单片机中ADC的采样通道的采样周期是指什么?

网友Q(2023-07-01):
I2C1的时钟可以自行选择HSI或者SYSCLK

网友R:
Git 是程序员学习和工作都离不开发工具

网友B: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S:
If-Else 通常是一个糟糕的选择

网友C: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

网友T:
让该端口输出高电平的语句

网友D:
你懂其原理才能让你在行业中走的更远

网友T: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

网友U:
GPIO口被复用为AD输入脚做相关AD检测

网友V:
脚本猛于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