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RGB转LVDS:MS90C385B与MS90C386B应用详解

楼主(2022-03-31):
    MS90C386B、MS90C385B/G是杭州瑞盟公司2012年推出的单端口1Port_LVDS_RxTx,MS90C386B为LVDS to TTL(RGB),直接替换THC63LVDF84B、DS90C386、DTC34LF86L等;MS90C385B/G为TTL(RGB) to LVDS,MS90C385B为TSSOP56封装,MS90C385G为TFBGA56封装,直接替换THC63LVD83D、DS90C385、DTC34LF85L等。
关键特点介绍如下:
1MS90C386BLVDSTTL
    MS90C386B芯片能够将 4通道的低压差分信号(LVDS)转换成 28bit 的TTL 数据。时钟通道经过锁相之后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出。在时钟频率为 85MHz 时,24bit的 RGB 数据、3bit 的LCD 时序数据和1bit 的控制数据以 595Mbps 的速率在每个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85MHz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297.5Mbytes/sec。此款芯片配合MS90C385,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Pinto Pin替代:THC63LVDF84B、DS90C386、DTC34LF86L、GM8284
◇MS90C386 与 MS90C386B 仅版本差异,MS90C386B兼容MS90C386!
◇MS90C386功能框图
◇频率范围:20-85MHz时钟信号
供电电源3.3V
支持VGASVGAXGASXGA
2.38Gbps数据吞吐量
297.5Megabytes/sec带宽
减小LVDS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300mV LVDS 摆幅)
遵循TIA/EIA-644 LVDS 标准
TSSOP56封装
MS90C385B/GTTL to LVDS
     MS90C385B/G
芯片能够将28bitTTL 数据转换成4通道的低压差分型号(1Port LVDS)。时钟通道经过锁相之后与数据通道并行输出。在时钟频率为 150MHz ,24bitRGB数据、3bit LCD 时序数据和1bit的控制数据以1050Mbps 的速率在每个 LVDS 数据通道中传输。输入时钟频率为 150MHz 时,数据的传输速率为 525Mbytes/secMS90C385 R_FB 管脚可以选择在时钟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有效。此款芯片是解决高带宽、高速 TTL 信号层面的电磁干扰和电缆长度问题的理想产品。
MS90C385B/G功能框图
MS90C385B封装TSSOP56, MS90C385G封装TFBGA56
MS90C385B Pin to Pin替代:THC63LVD83DDS90C385DTC34LF85L
MS90C385B兼容MS90C385
频率范围:20-150MHz时钟信号
内核供电电源3.3V
IO供电电源1.8V3.3V兼容
支持VGASVGAXGASXGA
支持扩展频谱时钟产生
内部集成输入抖动滤波器
减小LVDS摆幅来减小电磁干扰(200mV345mV LVDS摆幅可供选择)
PLL不需要外部结构
遵循TIA/EIA-644 LVDS 标准
MS90C385B/MS90C386BVESA-JEIDA规范中的具体应用
    LVDS
信号格式有两种:一种JEIDA的标准,一种是VESA的标准。 LCD屏老一点的有6Bit的,现在普通的是8Bit,新的就是10Bit了,每个clock周期内7bit数据(跟TMDS标准有差别)。LVDS Tx(TTL to LVDS)以我公司代理的MS90C385B为例详解,LVDS Rx(LVDS to TTL)以我公司代理的MS90C386为例详解,通常我们是按VESA标准执行6Bie8Bit屏的驱动软件配置,VESA格式对应的LVDSTxRx脚位参见下图。
MS90C386LVDSto TTL)为例,6BitVESA接口硬件连接两种方式如下:
连接方式一(RGB6666Bit高位RGB数据(R6R7 G6 G7 B6 B7)悬空(或接地):屏驱动软件按高位RGB数据不使用配置,启用R0 R1 R2 R3 R4 R5 G0 G1 G2 G3 G4 G5 B0 B1 B2 B3 B4 B5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 Pin脚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 R6 R7 G6 G7B6 B7悬空或接地,其对应的MS90C386Pin脚为7 34 41 42 49 50 脚悬空或接地,建议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注意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高位RGB数据(R6R7 G6 G7 B6 B7)不使用配置!
连接方式二(RGB666)6Bit低位RGB数据(R0R1 G0 G1 B0 B1)悬空(或接地):屏驱动软件按低位RGB数据不使用配置,启用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 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MS90C386 Pin脚为30 32 33 35 7 34 39 4345 46 41 42 53 54 55 1 49 50 3 5 6 R0 R1 G0 G1B0 B1悬空或接地,其对应MS90C386Pin脚为27 29 38 39 47 51 脚悬空或接地,建议无用Pin脚接地,防止电磁干扰!注意屏驱动软件按VESA模式低位RGB数据(R0R1 G0 G1 B0 B1)不使用配置!
连接方式三(RGB666)6BitJEIDA格式接口连接方式只有一种,启用R2 R2 R3 R4 R5 R6 R7 G2 G3 G4 G5 G6 G7B2 B3 B4 B5 B6 B7 Hsync Vsync DE ,对应的MS90C386 Pin脚为27 29 30 32 33 35 37 3839 43 45 46 47 51 53 54 55 1 3 5 6脚,无用Pin脚接地,注意屏驱动CodeJEIDA模式配置!
连接方式四(RGB888)MS90C385BMS90C386B 8Bit LVDS VESAJEIDA格式则按下表对应连接即可。

MS90C385B MS90C386BRGB VESAJEIDA格式下引脚对应数据表
4LVDS Layout Note
a、LAYOUT时,差分信号输出端,几组线必须等长、等宽(8mil-10mil),
且阻抗必须控制在每对线100Ω。
b、电源需分成3组LVDS,Logic,PLL,其三组电源必须分开LAYOUT。
c、地需分割,分割反而好。
d、在电源部份要加波电容推荐1uF及104。
e、接收端之LVDS必须于每对线终端(靠LVDS脚位处)各接100Ω电阻(即MS90C386)。
f、输入讯号端串聯一个终端电阻为20Ω-40Ω(建议值)連接至信号端再串接一个电容(其电容值取决于EMC的频率,其建议值为100PF~400PF)。
g、RGB信号线,其尽可能要等长、等宽,然也可以差太多,否则信号会受影响。
h、CLOCK和信号线Fan out时,其最好可以等长、等宽,若无法等长、等宽,也不能差距太多,否则输出讯号品质会很差。
i、CLOCK走线边包GND,其作用在于避免音到其它信号,无包地,与其它信号必须至少3倍线宽的间距。
j、LAYOUT时,若正反面摆件时,须注意正面要摆放ANALONG及高频的零件 ,而背面则放置低频的零件,例如: LAYER1.ANALONG/高频零件, LAYER2.GND , LAYER3.VCC , LAYER4.低频零件。
k、电源脚须接上波电容,可将波电容距IC电源脚太远,否则没有虑波效果。
l、重要的信号脚预留连接IC电源(Vcc)之电阻位置(如Clock引脚)。
m、LVDS LAYOUT时, 须独出一块(中间挖空),上下走线,其中间走任何信号线。
n、CONNECTOR(中间挖空),上下走线,其中间不走任何信号线,其做用在于防打静电及EMI。
o、信号频率较高的信号线与信号频率较低的信号线(约相差100KHZ)平行走线时,此二线中间需加GND trace或Plane(平面,层)避免串音发生。高电压(高电流)与低电压(低电流)的信号线平行走线时,此二线中间亦需加GND Trace 或Plane(平面,层),避免串音发生。
联系方式:朱先生13714033198(+微信) 18126125171 QQ:709365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