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030x8_配置差异_ APM32库在main前时钟配置出现异常

楼主(2022-03-31):
os, se, AI, IO, gp

芯片型号

APM32F030x8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配置差异
简要描述
1.客户使用内部晶振,APM32库在main前的时钟配置是配置外部晶振,导致客户有时无法正常启动;

2. APM32  System_Init配置了HSE后,PF0无法作为GPIO使用
原因分析
PF0-OSC_IN、PF1-OSC_OUT引脚在HSE使能后,功能为OSC_IN、OSC_OUT,无法作为GPIO功能。
解决方案
1.SDK中去掉关于HSE配置;或者复位RCM,重新配置系统时钟,将系统时钟的时钟源切换至HSI。

2.在main中正常配置了使用内部晶振之外,要关闭HSE才能正常使用PF0管脚。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调试方法来发现。上电后MCU以HSI为时钟源运行,后面配置HSE后切换到外部时钟,此时如果没晶振就会卡死在等READY标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