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030x8_功耗_低功耗stop和Standby模式功耗电流异常

楼主(2022-03-31):
AN, IO, gp, pi, top

芯片型号

APM32F030x8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功耗
简要描述
测试低功耗stop和standby模式,发现功耗电流都是24μA。
原因分析
GPIO状态未正确配置。
解决方案
在进入stop模式前,开启电源管理时钟,将悬空的I/O口设置为模拟输入,可达到最低功耗。
总结
1、在stop模式下,GPIO的配置状态、GPIO的外围电路对功耗的影响

(1)GPIO的配置模式会影响MCU的功耗,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下的功耗是最低的状态,其它模式下例如浮空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推挽输出都不是功耗最低的状态。

(2)在模拟输入、浮空输入模式下,GPIO是否连接电源、地都不会影响功耗(常温下漏电流是nA级别,可以忽略),其它模式都会有影响。

(3)在某些应用中,MCU进入stop模式下,需要保持固定的高/低电平,建议方式如下:

方式1:外围电路有上/下拉电阻的情况下,配置GPIO为模拟输入

方式2:外围电路无上/下拉电阻的情况下,配置GPIO为上/下拉输入模式,可维持高/低电平,会额外增加MCU内部上/下拉电阻消耗的功耗

2、在standby模式下,GPIO的配置模式不会影响MCU的功耗,GPIO外围电路也不会影响MCU的功耗

网友A:
不错不错,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