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nsigned short和unsigned int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31):
展开全部

unsigned long int在C语言中是无符号长整形变量,是整形变量的一e69da5e887aa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65646331种。

unsigned long int 与unsigned long是等价的,即定义的时候int可以不写。  C语言字节数为4,与long型数据一样。unsigned long int的取值范围: 0~4294967295 即 0~(2的32次方-1)

unsigned 是无符号long是长int是整型数据unsigned long int 就是无符号长整型数据。

unsigned

整型的每一种都有无符号(unsigned)和有符号(signed)两种类型(float和double总是带符号的),在默认情况下声明的整型变量都是有符号的类型(char有点特别),如果需声明无符号类型的话就需要在类型前加上unsigned。

无符号版本和有符号版本的区别就是无符号类型能保存2倍于有符号类型的数据,比如16位系统中一个int能存储的数据的范围为-32768~32767,而unsigned能存储的数据范围则是0~65535。由于在计算机中,整数是以补码形式存放的。

根据最高位的不同,如果是1,有符号数的话就是负数拉;如果是无符号数,则都解释为正数。同时在相同位数的情况下,所能表达的整数范围变大。另外,unsigned若省略后一个关键字,大多数编译器都会认为是unsigned

int。

int数据类型,在32位系统中(现在基本上int都是32位),范围-2147483648~+2147483647。unsigned类型 的int 范围:0~4294967295 即 0~(2的32次方-1)

网友A:
c语言的书,一般前面都是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