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中u8,u16,u32的理解

楼主(2022-03-31):
                    u8是unsigned char
u16是unsigned short
u32是unsigned int
这些都属於变量类型

网友A:
对,这是变量的类型,根据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B:
这种类型如果用得好了,会很有效率的

网友C:
其实一般标记用u8就行,然后数据过大可以用u32

网友D:
理解没毛病,但是应用的时候还得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E:
就是为了写代码省事,简洁,易理解

网友F:
这个当你设计架构的时候才能有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