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030C8T6_ADC_ADC初始化出现异常

楼主(2022-03-31):
AD, dc

芯片型号

APM32F030C8T6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ADC
简要描述
1.ADC有时不能初始化成功,仿真会卡死在

while (!ADC_ReadStatusFlag(ADC_FLAG_ADRDY));

2.ADC使用同步时钟模式,PCLK4分频后频率不对,为2分频的值;
原因分析

解决方案
1. VDDA未加去耦电容,电源纹波噪音较大导致出现该现象;

2.没有使用RCM里的ADC PSC寄存器导致出现该现象,使用后会恢复至4分频

3.退出DEBUG模式时,程序会运行一遍,运行了未执行的代码,在此时写入了数据。
总结
建议ADC的输入时钟不能超过14MHz,如果超过14MHz,有可能引起ADC无法在很长工作或者降低转换精度,依据PCLK2的频率调用函数RCM_ConfigADCCLK()调整ADC的输入时钟频率。

网友A:
借鉴意义重大

网友B:
还是要严格按照规格书里面去配置参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