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003x6_SPI_一主多从SPI连接时出现故障

楼主(2022-03-31):
芯片型号

APM32F003x6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SPI
简要描述
1.一主多从SPI连接时,如果从机的片选被同时拉高过,总电源电流增加,且2片从机的温升明显高(从机为003,主机为030);

2.主机在SPI发送途中重启,003从机再次SPI通信发送数据会错乱。
原因分析
1.关闭SPI,并把SPI对应管脚改为浮空输入;

2.SPI主机在发送时突然关闭,导致从机SPI发送缓存中的数据没有发送完成,这时SPI的TXBEF标志为空,但发送缓存中仍有其他数据,关闭SPI重新使能在buffer中仍有数据
解决方案
需要MCU重启或是反初始化(复位SPI模块,重新初始化)SPI后重新使能SPI。
总结
在修改SPI的工作参数时,需要复位SPI的时钟、重新配置一遍,如果直接初始化参数,会无法成功配置MCU。

网友A:
正好遇到这样的问题,感谢楼主及时出手相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