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 APM32F103xE_I2C_加入六轴传感器后,I2C通讯EEPROM会挂死

楼主(2022-03-31):
芯片型号

APM32F103xE
问题类型/涉及模块
I2C
简要描述
加入六轴传感器后,发现I2C通讯EEPROM会挂死

对比测试:不加六轴后,I2C挂掉概率降低很多;但由于概率性发生没有抓到包。
原因分析
1、硬件上,I2C的上拉电阻是10k,驱动能力较弱

2软件上,MCU在接收数据失败后会一直死等,出现死机现象。
解决方案
1.     硬件上,加入6轴后,传感器增加,总线电流有变化,将客户使用的10K上拉电阻调成成4.7K。

2.     软件上,在原先代码中,加入I2C总线判定,若接收数据失败,产生9个CLK的时钟,模拟I2C时序,并释放总线,强制拉高引脚电平,然后重新进行收发数据,继续通信。
总结
1、按照推荐的硬件电路设计,电阻太大,驱动能力较弱,干干扰能力较弱。

2、建议增加通信过程中接收、失败异常的代码,以提高通信可靠性,避免MCU死等,出现死机现象。

网友A:
很专业的解决思路

网友B:
10K上拉是有点大

网友C:
楼主的昵称我太喜欢了,是干饭的意思吗 /偷笑

网友D(2022-11-05):
硬件iic可能太坑了。

网友E:
是不是可以eeprom挂在mpu6050的aux接口?

网友F:
这个是驱动能力不足了吗

网友G:
现在的六轴传感器模块都是自带上拉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