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HC32F072有没有串口调试功能(Printf重定向至串口)?

楼主(2022-03-31):
不知道HC32F072有没有可以将PRINTF重定向至串口的串口调试功能?如果有的话可否提供相关资料或DEMO程序?谢谢!

网友A:
/**
******************************************************************************
** \brief  Re-target putchar function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if (((uint8_t)ch) == '\n')
    {
        Debug_Output('\r');
    }
    Debug_Output(ch);

    return ch;
}

void Debug_Output(uint8_t u8Data)
{
        Uart_SendDataPoll(M0P_UART0,u8Data);

    //M0P_UART0->SCON_f.REN = 0;
    //M0P_UART0->SBUF = u8Data;
    //
    //while (TRUE != M0P_UART0->ISR_f.TI)
    //{
    //    ;
    //}
    //M0P_UART0->ICR_f.TICLR = 0;
}

在DDL.H文件添加就可以了  重定义printf
小华半导体代理技术热线 131 6807 9092

网友B:
串口重定向打印函数,都是自己编写的,调用相应的串口收发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 \brief  Re-t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重定向打印函数,都是自己编写的,调用相应的串口收发函数。

谢谢!

网友C(2022-05-01):
没有现成的函数调用吗

网友D:
具体发送什么内容需要自己编辑

网友E:
什么叫重定向啊

网友F:
需要操作指针吗

网友G:
函数是库函数 吧

网友H:
在其他头文件可以吗

网友I:
重定向函数写法固定,但是根据单片机不同、串口号不同,需要修改

网友J:
这个printf函数C库已经帮我们实现好了

网友K:
重定义fputc函数

网友L:
rintf重定向的方法有很多种

网友M:
在Target中选择Use MicroLIB

网友N:
在stdio.h下舒适地使用printf与scanf的

网友O:
调用MDK微库(MicroLib)的方法

网友P:
Printf可以重定向至串口

网友Q:
直接串口输出就行。

网友R:
如果使用keil,可以重映射。

网友S:
可以使用sprintf

网友T:
有串口调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