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芯圣的8051单片机直接替代STM8?

楼主(2022-03-31):
官网写可以直接替代的,是指直接换上芯圣,代码都不用改吗?

网友A:
你指的是完全替代。还是有一点区别。需要改一些细节,可以根据用户手册。

网友B:
应该可以大部分取代

网友C:
功能上能替代就行啊

网友D:
可以尝试用用

网友E:
性能应该是差不多的哈

网友F:
直接替代是什么意思

网友G:
这个得看硬件资源了

网友H:
想多了,代码肯定需要改的。

网友I(2022-05-26):
替代只是pin对pin吧,pcb不用改,代码肯定要改的。

网友J:
硬件好像可以的。

网友K:
STM8可以替代吗?

网友L:
你是要pin2pin兼容吗?

网友M:
可以直接替代STM8

网友N:
芯圣的8051单片机价格怎么样

网友O:
同问芯圣8051价格如何?

网友P:
怎么可能不用改代码